[电源] 拆修山寨小米充电头

楼主(2021-08-30):
闲来无事,淘了好几个坏的充电头,想学学开关电源,实操下看看能不能修复。
显示的小米的MDY-08-ES,用撬棒撬开,懵逼了,和之前看的拆解的差距巨大,输入部分能省则省,输出二极管整流,控制芯片一概全无

评测中的正品

再仔细看看外壳,山寨的还是很明显的,印刷粗糙暗淡,二维码就是一些点阵,没有任何信息

正品的信息

测试了下,就是整流桥挂了,玻璃保险挂了,上次买的桥还有多余的,顺便换着玩吧,串灯泡测试无异常,用电流表测试能用吧

网友:
这个厂的货质量果然差,你前两天才修个低压电容断脚的!充电时断时续,插座上一直不动的,都坏了!5V输出只有4.65V,然后就觉得不是400V电容坏了就是低压电容坏了,最后准备拆低压电容,发现松动了!引脚居然断了。换个普通电容,电压就上去了,成了4.95V,充电也不会时断时续了,但是体积大了塞不进壳里了,直接扔了

网友A:
山寨的做成这样也勉强了,还有好多更垃圾的

网友B:
都这样了为什么要山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做成这样也勉强了,还有好多更垃圾的

应该叫做减配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了为什么要山寨呢

是的呢,看做工还板正,简配版

网友C:
正品值得一修,山寨休好这里坏那里,不值得。

网友:
前段时间也折腾过一个山寨充电头,也有快充,感觉电容参数虚标了,负载电压掉的特别快,我找同样规格的电容,体积都要比原来的大一圈,换上就正常了,但我还是不敢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品值得一修,山寨休好这里坏那里,不值得。

修着玩,也不用它,只是坏了桥就顺手弄了吧

网友:
好家伙,这山货有个固态电容,“良心”商家

网友D:
高仿的小米快充,看着还可以用。

网友E:
给我就不敢用了,特别是长期插到插头上,不知道怎么时候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仿的小米快充,看着还可以用。

仿的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我就不敢用了,特别是长期插到插头上,不知道怎么时候着火!

着火到不至于,这个虽然是山寨,但是做工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