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的手机双卡双待有严重问题

楼主(2021-08-30):
以前我的手机双卡双待,可以用一个号码拨打另外一个号码。
现在就不行!

网友:
这算什么问题,以前那是Bug。
自已跟自已说话?

网友:
能打的通接电话???

网友A:
以前那个是双卡双待双通
现在这个是双卡双待单通,双通手机现在不多了,不知道是技术进步还是退步?

网友:
节省成本而已,以后就会变成双卡单待,然后双卡消失

网友:
没啥意义的功能留着干嘛?还加成本呢

网友B:
确实,还经常一个卡的信号丢失,切换一下就好了,并且,这个卡打电话,另外一个卡就不能上网了,滴滴打个车接电话就不知道司机的位置了,很是苦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还经常一个卡的信号丢失,切换一下就好了,并且,这个卡打电话,另外一个卡就不能上网了,滴滴打个车 ...

现在大多都支持VOLTE,开启以后双网在线可以随时进出数据的,老哥该换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还经常一个卡的信号丢失,切换一下就好了,并且,这个卡打电话,另外一个卡就不能上网了,滴滴打个车 ...

是我设置问题,手机里的设置没有打开,这次打开了,再试试吧,系统竟然不是默认开的……

网友:
测试一下,红米NOTE9PRO5G不行,无法接通。

网友:
以前高通400可以双通,不过普遍只能上到安卓4.3,4.4都很勉强。

网友D:
现在基本都是双待单通的。以前用摩托罗拉XT928的时候,是双卡双待双通的,用卡1给卡2打电话能打通,但没试过接通后通话是什么情况。现在很少了,可以说几乎没有了,这个功能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多都支持VOLTE,开启以后双网在线可以随时进出数据的,老哥该换设备了 ...

这个功能实际是需要流量支持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荣耀V8就是双卡双待双通的,一个号可以拨打另一个号,然并卵

网友:
我有个畅享10,之前可以双卡4G,同时开通高清通话,升级过后就单卡4G了,感觉是厂家的固件有问题。SIM卡都支持4G的

网友:
当年还没有ios、安卓,山寨功能机横行的时代,用的大多是MKT的解决方案,双通不是问题,三通四通都搞出来过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手机有这个功能,叫双卡双待双通。就是卡之间可以互相拨打。
那种不能互通的叫双卡双待单通。只能一个卡通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那个是双卡双待双通
现在这个是双卡双待单通,双通手机现在不多了,不知道是技术进步还是退步? ...

节省成本

网友:
小米10青春不可以双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基本都是双待单通的。以前用摩托罗拉XT928的时候,是双卡双待双通的,用卡1给卡2打电话能打通,但没试 ...

双通功能不是给你这样用的,双通对偶尔才有电话进的人用处不大,但对电话业务繁忙人士非常有用,例如正在聊着一个客户,另一个客户打第二个号码的电话进来了,你可以同时接听2个电话,也可以先暂停通话的这个去接听第二个号码的电话,也可以挂断通话的这个接听另一个;还有正在聊着一个客户的电话,你可以用第二个号码拨出另一个客户的电话,譬如问货到了吗?得到答复后挂断继续跟第一个客户聊,说货到了。单通的话只要一个号码在通话中,另一个号码是打不进来也打不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