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自制简易18650电池 放电 容量测试的??

楼主(2021-08-30):
18650电池组48√,要挑出容量够的重新组装成36V电池组,
请问用什么简易放电方法来测量出每个容量???
手上没工具,只有烙铁,万用表..

网上看到的都是得几个小时的,有时间也耗不起啊

网友A:
这个测试就要搭时间和精力,几个小时都算少的,最简单就是充满后挨个量电压,能知道个大概情况 吧,我就会 这点 ,还要请楼下的大神指教。

网友B:
电池要几充几放才能知道准确容量。很多电池放久了容量下降很多,多充放几次容量就上来了。

网友:
买个带放电循环功能的充电器....都会显示容量

网友:
花钱多就快。

网友:
有那种4通道的容量测试仪一两百块吧,实在不行就欠压保护了量一下,哪些电压低就是容量差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要几充几放才能知道准确容量。很多电池放久了容量下降很多,多充放几次容量就上来了。 ...

网上好像看到过有人用12V21w灯泡去测?有的用电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容机

大佬送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就要搭时间和精力,几个小时都算少的,最简单就是充满后挨个量电压,能知道个大概情况 吧,我就会  ...

怎么看?  电池组串并 都得拆开单个单个来测才准吧?和筛出坏芯?

网友:
先不拆充满全部串联以额定一半电流放电一段时间测量每节电压,这是最简单的可以大概知道单节情况精细的要上分容柜或者一节一节测

网友D:
充不要时间?,放不要时间?几充几放不要时间?: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不要时间?,放不要时间?几充几放不要时间?:lol

看到过说拿12Ⅴ100w的灯泡能测算出,不用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