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视频(AV信号)信号自动切换器(SEEKBEST)

楼主(2021-08-30):
AV2无信号,默认输出AV1的信号,如果AV2有信号,输出自动切换到AV2信号。有点像汽车的倒车影像切换。

网友:
这个芯片切换的好, 应该比继电器好用吧

网友A:
上古产物 现在做这个功能10元包邮搞定

网友:
这是手工焊上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古产物 现在做这个功能10元包邮搞定

这个算先进的了,还有更上古的,那就是全手动切换

网友:
全手动切换的,好多里面就直接一个开关,一大堆线,直接切。

网友:
这个都不算太老了,还可以有点好的零件+ 芯片在内了。

楼主:
这个用于机顶盒和DVD的切换,平时DVD关机,机顶盒信号,直接输出到大屁股CRT电视上。打开DVD信号自动切换到DVD。

楼主:
关闭DVD,数码管显示1,打开DVD数码管显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