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爷青回,这个万能充有改装4056的必要吗?小拆一个万能神

楼主(2021-08-30):
相信见过这个充电器的肯定孩子能打酱油了,充电十分方便,无论是触点在侧面的,上面的都能充,有些甚至还能自动识别极性。最近买了几个typec接口的4056充电模块,想着要不要给这个万能充改动一下呢?
4056截至电压4.2V +-1%,原机这个的充电效果就不知道了,看着东西还挺全,大家帮忙看看用料吧。

网友:
不用改,直接用就行,就是电流小了点

网友:
老的可以,去年搞了两个不过液晶的,我的有涓流复原就不改了,用于超低电压恢复和小电流充电,并联还可以平衡充

网友:
要是不有个海陆通,印象中这个牌子买过几个。

网友A:
为什么要改呢,就因为手上有4056板子?
第一,改?那么请问怎么改?能带动4056吗?意义呢?
第二,如果加装电源板再接4056板,能装下吗?
第三,就用一个壳子吗?你这是用壳子还是改充电器?

网友:
我就改了,直接从前级输出接到板子上,mini板子放的下

网友:
没必要改。
1、壳体内空间很小,除非自己会设计AC-DC电源,否则市售成品AC-DC模块要不就装不进去,要不装进去电流很小(<200mA)。
2、即使设计新PCB改出来了,成品使用上也很鸡肋,现在还有多少锂电池是能拆卸带触点的?基本上都是软包电池内置化了,这个用不上。
楼主一定要改的话,建议就利用这个万能充的壳子,加一个USB供电接口,废掉220V交流功能,直接4056的板子内置,用外置的USB充电头供电。

网友:
给什么充电呢,现在手机都取不下电池了。。。

网友:
惭愧,我用过这个万能充,现在还没孩子

网友:
惭愧,我以前还拿这种万能充当开关电源用,现在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

网友:
改肯定是可以改的,话说现在硬壳的电池还多吗!把里面的东西去掉,把4056板子放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毕竟手里还有些老电池存货

网友:
05后路过,家里还有俩海陆通万能充哈哈

网友:
我还有几个,关键时候真用得上,这玩意就是电流小点。

网友:
不用改 有些失活的电池还能拿它激活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呢,就因为手上有4056板子?
第一,改?那么请问怎么改?能带动4056吗?意义呢?
第二,如果加装 ...

夲身输出是4.2v,加上4056没法工作吧?开关变压器太小,电流小,直接充,不怕慢就行。

网友:
这电流太小了,我猜应该是350毫安时输出,改来有啥用,

网友:
这种充电电流最大500毫安左右,充电很慢,但是保证不会过冲,绝对是安全性能最好的充电器了。

网友:
记得上高中晚自习放学后四个角落全是忽闪忽闪的彩灯   现在年纪28还没结婚

网友:
这个不用改,本来就是设计4.2v恒流300ma左右充锂电池的,你这个万能充好像是用的3582主控,在万能充电器里面还算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