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来看看这个老 诺基亚AC-3C充电器是不是原装

楼主(2021-08-30):
空载电压7V
这是不是原装?

网友:
紫薯补丁

网友:
这是原装的,诺基亚有的手机5v就是充不进电的  就要7V以上

配个USB的充电头必须要用他那个充电线,里面有个电路板,把5v升压成7V以上

网友:
我有几个这种充电头,以前用洛基亚手机的时候留下的,也是空载7伏的,用处不大。

网友A:
这个1001%不是原装的。

原装至少如下图:

网友:
百分之百不是原装的,电路太拉跨了,而且这种山寨充电器的PCB防火耐热等级达不到安全规范,高低压按规距离也不太够,实在没啥用处了

网友:
不说电路板,输出端的接线就很山寨了

网友:
绝对山上下来的。。。。。。。。。。。

网友:
不是原装的,寨!

网友:
这是某朝垃圾山寨产品,但外壳居然和正版是通用的,你说神不神奇?

网友:
绿板子,没有贴片件,基本就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001%不是原装的。

原装至少如下图:

你这个是正版!!!

网友:
你哪个山上的。。不过模具太牛13了 。你哪个字看太像印的了。。。。正的是激光的。。板子一下就是假的。。

网友B(2021-10-01):
这个山寨好歹是简单rcc电路,我还有个阻容降压整流的,输出直接带市电电压,一不小心能电死

网友:
当年马宝上多的要命,各个说自己原装

网友(2023-05-30):
看电路板很想山寨的。。。

网友(2023-06-30):
我这个原配的拆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山寨好歹是简单rcc电路,我还有个阻容降压整流的,输出直接带市电电压,一不小心能电死 ...

阻容降压也太可怕了吧,属实不敢想象,BOOM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