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过程&UV固化灯USB口改TPC手机充电口★另类固定方法

楼主(2021-08-30):
    昨晚逛论坛看到一哥们打板UV固化用的TPC充电口,突然想到我的那个USB头的也改成TPC的才方便,每次使用前要解开线,用完还得整理好线,不然好乱。维修桌上一直插了TPC线,随时可以拉来就插,改吧。。。
    对了,求大佬提供方法改动一下,这个紫光灯主要就是用来固化维修时主板上了绿油,固化绿油用的,所以想改成按一下就开,再按就关,现在通电按一下就开,再按弱光,再按闪光,再按才能关闭,里面就是一手电的驱动板。。。求大神帮我看下改成按一下就开强光,再按就关,不用按三下才能关。

简单的几个基本配件

USB线先剪断吧

铝灯杯,不是塑料的

灯珠

驱动板正面

驱动板背面

拿出充电口,找一个合适的

找出一个差不多的比划一下怎么安装

灯身是铝合金的无法粘锡,所以。。。找个铜线比划下,插上充电器防止焊锡的时候锡跑到充电口里面去了

铜线卡入壳子尾部的缝隙刚好合适

比划好位置,焊上吧,多余的孔用热熔胶封起来,顺便把里面引出的供电正负线粘一下,防止拉扯断

焊好后的样子

插上充电器看一下

强光档电流还不小。。。OPPO VOOC闪充协议线改的,给手机充电时方便看充电电流,是否假充电,充电快慢。可以测试OPPO VOOC协议(5V4A)的充电电流,这个usb头里面有五个脚,带识别协议,所以直接插USB电流表无法测试闪充充电电流

求大神指点改成按一下就亮强光,再按就关的控制方式
全文完

网友A:
换了好是好,就是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好是好,就是丑了点

外观无所谓,好用顺手才是关键

网友B:
这充电口一盒子,牛逼了,我们半斤八两

网友C:
换个自锁开关直接控制6脚芯片的控制脚

网友D:
我有好几个这样的手电,也买了2个紫外线的,不知道哪些脑残设计这么麻烦的切换方式

网友E:
表示手电筒的紫外灯还不如太阳晒的效果快和好

网友F:
出光需要用石英玻璃,不然紫外光线会被遮挡一部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有好几个这样的手电,也买了2个紫外线的,不知道哪些脑残设计这么麻烦的切换方式 ...

这个多档设计功能是正确的,只是给那些乱搞的人弄得。。。。。。

UV固化,针对不同的涂层有不同的紫外波长进行照射,达到固化涂层的效果。

网友H:
那个芯片是控制档位的。

网友:
上单片机吧…

网友:
PO主是要问那个按钮开关怎么改成一档吗?就是一按就开,再按就关?
我看很多手电PO主改了的,串接一个二极管或者芯片短接几个脚,具体我不记得了,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
请问紫外线灯板或灯珠在哪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口一盒子,牛逼了,我们半斤八两

这只是放顺手边的常用部分,维修要用到,多数是安卓的,加上TPC的,全部没有八百也有一千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自锁开关直接控制6脚芯片的控制脚

就这么简单就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好几个这样的手电,也买了2个紫外线的,不知道哪些脑残设计这么麻烦的切换方式 ...

是呀,应该里面留个切换短接点的,适应不同使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手电筒的紫外灯还不如太阳晒的效果快和好

这太不现实了,你修好了主板,上了绿油拿去外面守着太阳晒几分钟?阴雨天呢,晚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光需要用石英玻璃,不然紫外光线会被遮挡一部分。

现在这个照绿油效果还可以,不知是不是石英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多档设计功能是正确的,只是给那些乱搞的人弄得。。。。。。

UV固化,针对不同的涂层有不同的紫外波 ...

感觉弱光的一档和爆闪的一档就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芯片是控制档位的。

好改吗?我只要它强光和关这两功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