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电动ATX690,简单搞定,半个小时试车。

楼主(2021-08-30):
这是最近改的第三台车,这台车改装速度最快,周一收到的前轮加控制器。
中午吃了饭开始装,估计12:30开始,12:56拍下这张照片可以试车了。

装上轮子,前货架上绑了控制器和电池,只接了个转把,超简单可以试车了。

速度不错,前电力后人力2*2全驱车。

灵魂走线,一体指拨要改断电刹车和指拨比较麻烦,准备不改断电了,不用巡航和助力。

放坡速度也不错有44公里,说明轮子阻力不大。

电机特写250W功率。

电池用的之前改车36V9.6AH(实测容量)出发41.5V,回来37.5V。

帮朋友改的车ATX690原车虽然成色旧点,不过非常好骑。
原车后轮变速非常好用,决定改前轮,这样方便走线。
原车是一体指拨,要么换分体指拨另加断电刹车,要不指拨会离右手非常远。
所以简化方案用油门把手,不用巡航和助力,不加断电把手。
中午试骑了一下前驱还是容易控制,估计是动力比较弱的原因。电池不适合放得太前面,这样重心太靠前,估计可以放中间水壶位置。
控制器准备用个防水盒,放在前货架的后面。

半个小时装车是标题党啦,咋天晚上装前货架都用了半个小时的。

网友:
我之前也改过一台 但是坐姿不舒服

网友:
改造成本?

网友:
这个好,前轮驱动,不怕下雨天打滑。电池也在前面,可以当作配置,车头更加稳当,就是突出来不大好看

网友:
防水如何解决?

楼主:
前轮电机加控制器转把  337
电池                            168
目前就500元吧
其它:前货架,防水盒,电池盒,XT60插头,充电器,魔术带等(有的用上了,有的没用上)算100吧
共600左右。

准备这个作电池包,放水壶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轮电机加控制器转把  337
电池                            168
目前就500元吧

不错,可电可踏,就是线有点乱

网友:
电池分享下吧

楼主:
断电刹车是指捏刹车电机就断电不工作,是个安全措施。如果定速巡航下,有断电刹车就会解除定速。那种霍尔助力传感器,会发生推车或向后动踏板也会向前窜车,所以断电刹把比较重要。
后续工作还多,要加防水盒电池盒的,现在用扎带只是证明这套东西,基本能用哈。
电池是闲鱼收到,最近又收了两块一块有8.9AH,一块有9.6AH,还可以用,内阻100毫欧多。都是4并10串的18650电池,尺寸22cm,6.8cm,7.8cm,个人认为这种比软包的安全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电刹车是指捏刹车电机就断电不工作,是个安全措施。如果定速巡航下,有断电刹车就会解除定速。那种霍尔助 ...

你不用刹把,车正走有紧急情况刹车,电机会不会堵转?

网友:
60%电量跑13km 耗电量有点略高

网友:
没刹车断电,还是V刹,还能骑么

网友:
谢谢分享。旧车的福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刹车是指捏刹车电机就断电不工作,是个安全措施。如果定速巡航下,有断电刹车就会解除定速。那种霍尔助 ...

霍尔助力有的是单向信号的,倒脚踏板不会输出

楼主:
加了控制器的防水盒,用的宽扎带固定,加热融胶填洞。等电池包了。

网友:
不用电时,骑起来很吃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刹把,车正走有紧急情况刹车,电机会不会堵转?

加上本身车速,没有刹车断电的情况下拧着油门要很远才能停下,电摩尤为严重。好一点的车带动能回收的,轻捏刹车,控制器收到信号电动机就会变成发电机,反充电池,速度很快就能降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控制器的防水盒,用的宽扎带固定,加热融胶填洞。等电池包了。

你这盒子固定方式不太好哟,破坏防水性了。

看看我的这个,你觉得行不行?

给电动车加装一组新电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5890-1-1.html

网友:
手艺不错啊,我也想改我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盒子固定方式不太好哟,破坏防水性了。

看看我的这个,你觉得行不行?

你那个不锈钢箱子底部大孔是设计用来走电机相线霍尔电源什么的,你走线出来那个孔是装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