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胎笔记本电脑的求生之路(hp yunos book10)

楼主(2021-08-30):
前段时间看到了这个hp yunos book10
商家说不能装软件是yunos系统

想着买回来折腾一下玩玩就买了

结果买回来遇到了难题
用了U盘装机装win10 win8  win7都不行 bios里面的设置也少得可怜

总是提示选择启动的映像是尚未被验证过的或者选择的设备启动失败

使用惠普官网给的类似手机recovery的方法升级原厂系统也失败了。

后来想到之前刷安卓使用的fastboot 刷安卓系统提示有锁,
还请有办法的大佬给指条明路

网友:
系微的BIOS啊!这品牌现在做很多高端笔记本的BIOS呢!

网友A:
是不是别的什么通用机型改的?编程器强刷通用的BIOS

网友B:
Z8350主板
性能基本没有
pe的兼容性极差
试下这个
https://share.weiyun.com/5X7Ponf
或者这个
https://share.weiyun.com/5g6jHJ1

网友:
老看了楼主的图片 想起来以前买的彗星人daysky笔记本了,同样的,bois内容少的可怜,用原装win10系统正常,新装10版本竟然无法识别声卡,所有安装驱动软件都试了,都不行,显示找不到音频设备,没辙又折腾回原老系统,提取驱动后再装新版本,然后再把驱动装回去终于有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别的什么通用机型改的?编程器强刷通用的BIOS

是有一个配置一样的惠普机器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看来只有刷bios这条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有刷bios这条路了

刷bios 不会啊!而且风险大,fastboot解锁的话是不是相对好做一点?

网友D:
会不会不是x86的?

网友:
看到了是啊童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不是x86的?

可能只有解锁fast boot 和刷bios 两条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Z8350主板
性能基本没有
pe的兼容性极差

这两都试了 还是不行启动不起来,应该是还有锁没有解开导致的提示【选择的设备启动失败】

网友E:
英特尔凌动® x5-Z8350 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英特尔凌动® x5-Z8350 处理器

是可以从cpu入手解锁么?

网友F:
https://support.hp.com/cn-zh/document/c05649051

HP YunOS Book 10 G1 平板电脑规格

https://support.hp.com/cn-zh/dri ... book-10-g1/15129233

HP YunOS Book 10 平板电脑恢复镜像
6.1.1-20171110.9018 Rev.A        293.5 MB        2017年11月28日        下载

https://support.hp.com/cn-zh/dri ... wItemId/ob-200797-1

网友G:
BIOS限制而已,,这要刷win版本的BIOS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BIOS限制而已,,这要刷win版本的BIOS才行

BIOS 哪里能找到呢? 怎么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support.hp.com/cn-zh/document/c05649051

HP YunOS Book 10 G1 平板电脑规格

这个试过了 官方给的方法不能恢复  会闪退然后进入系统。

楼主:
有没有大神给指条明路呢?

网友:
换个U盘pe系统试试,有的bios只认efi的启动盘。普通的启动盘不行。网上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