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T MLC固态来一发

楼主(2021-08-30):
材料如下
颗粒:

4颗04T L06B颗粒

主控板:

2258H 8贴主控板,翻新覆膜主控,152*8,2个缓存位。

这个板子特点是默认带并ce跳线。

开干,先上一贴看看

正常显示并ce的id,从目前的ce布局看,默认ce跳线是四贴的跳线,懒的动了,所以单贴不测试了。

搞双贴F1,F2

把ch0和ch1撑满了。

此时顺便更换了2颗1G单晶缓存,尝试开下卡,别等焊完了再因为各种原因开不了卡,就白忙了。

P版本开这个04T的报错,换R版本开。

R版本正常开卡。

简单测试下:

初始化,分区,格式化,读写都没问题,继续干。

四贴贴齐

上机开卡

4贴,32CE齐了。

开卡

开2T成功。

降频到DDR200开的,但没有影响到速度。

完结,撒花

网友A:
这主控。。。白瞎这颗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控。。。白瞎这颗粒了!

04T上什么主控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主控。。。白瞎这颗粒了!

这个颗粒上这个主控不是挺好的吗,2260还不一定比这个好呢

网友C:
这个板子还有这样设计?那是不是8个颗粒都可以并ce?老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还有这样设计?那是不是8个颗粒都可以并ce?老范?

我量了下,8个焊盘全部是默认并ce状态。

网友:
去拆英特尔P4500呗

网友D:
:lol又一位大佬实现了信仰,,2T,,这是DIY的天花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l又一位大佬实现了信仰,,2T,,这是DIY的天花板

请把你的改造过后的2t 2258h的u盘拿出来,那玩意更天花板,更刺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下,8个焊盘全部是默认并ce状态。

范范,这个板子是8贴都是有跳线的,但是02T这个颗粒跳线之后,上下都跳,开卡的时候提示有一个通道是1CE 1DIE,另外一个通道是1CE 2DIE,所以开不了卡,58XT也是一样的提示,

是不是02T这个颗粒还有其他跳线?只不过确认02T这个颗粒跳线之后3281是能正常量产的,

楼主:
找叶老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范范,这个板子是8贴都是有跳线的,但是02T这个颗粒跳线之后,上下都跳,开卡的时候提示有一个通道是1CE  ...

你量了下并ce跳线并到位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量了下并ce跳线并到位了没

量过了,和你一模一样的板子,
而且在其他的板子上手动短接跳线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焊接,和跳线没有到位的问题,
我还记得上天有人用02T上那个58XT专用板子,也是不能开卡,我当时没有注意,想可能是没有焊接好,或者开卡设置问题,但是前几天和昨天自己一贴就出现开不了的问题,
而且全网也没有找到有人8贴02T设置4贴02T短接缩CE之后开卡

网友E:
04t没啥搞事,这个才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04t没啥搞事,这个才牛逼

这东西一点不牛逼,拆机宜鼎的主控,众颐达的板子(还不是自己设计的),起码两家的假标颗粒,心里安慰的钽电容。。。。出来就是搞笑的

ps:加上坛友发现的镁光大s颗粒。。。有这价格我宁愿弄个三星860Pro或者970Pr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上这个主控不是挺好的吗,2260还不一定比这个好呢

2260理论上上2t,目前流出mlc固件之下镁光颗粒1t以后就不行,Intel的512g都不行,还不如2258h靠谱

网友:
不是还剩4个口么,干脆整个4t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一点不牛逼,拆机毅鼎的主控,众颐达的板子(还不是自己设计的),起码两家的假标颗粒,心里安慰的 ...

还有大s的DRAM:lo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一点不牛逼,拆机毅鼎的主控,众颐达的板子(还不是自己设计的),起码两家的假标颗粒,心里安慰的 ...

其他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板子能8贴8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