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2P2 前胆后石 胆缓冲 可兼耳放

楼主(2021-08-30):
最近玩一玩电子管,用2p2电子管和ne5532组成一个前级兼耳放
用2p2是因为它在低屏压下表现也不错,我屏压用12v
一开始做完后电流声很大,最后换了一个4700uf的滤波电容,瞬间就安静了,所以滤波很重要。

这个是2p2的曲线,可见在低屏压状态下工作良好

如图是电子管引脚图 17脚间两个灯丝,接2.4v 30ma

如图是电子管的参数,引脚图

这次做的是模仿此图yaha耳放,电子管用2p2

本次的电路图。
原理分析到此,下面开始制作

备齐原料

洞洞板扩孔,好安装电子管座

安装电子管座

焊接13k电阻

对称安装

上管子,运放

制作电源板,先是整流滤波部分

12v和5v稳压,两个管子灯丝并联后串40Ω电阻,这样灯丝上正好2.5v

装箱

准备好前后盖板

成品很小巧

网友:
单管放大+跟随器

网友A:
这塑料盒子经得起2p2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塑料盒子经得起2p2烤么?

2p2灯丝2.4v 30ma 直热式电池管,管子外面冰冰的,摸不出来温度

网友:
完全是享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p2灯丝2.4v 30ma 直热式电池管,管子外面冰冰的,摸不出来温度

有机会弄一只来玩玩,我手上还有两只6n11

网友(2022-11-11):
2P2是束射功率管,标接失真么,很感人。
好听么看人,小功率直流管子声音不会浑厚,哈哈。

网友:
胆再伸出长点更好看

网友:
2P2声音清丽,说说组合有啥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