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在山上看到这么个东东

楼主(2021-08-30):
看着像捕虫器,山上捕虫有这必要么

网友:
说不定是测试,也说不定是谁搞着玩的...

网友:
这是黑光灯

网友:
山上捕虫不一定必要,但除害虫或者害虫的幼虫说不定有必要,瞎猜的

网友:
采样用的 可以推测种类 数量 吧唧的

网友:
好像是诱松线虫,还有砍掉在根部那里上药然后用塑料薄膜包住的

网友:
我也看到过的,也是这样的山上松树林。应该是像6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