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包锂电池为什么经合理充电会好

楼主(2021-08-30):
新买的30000mA充电宝,用过几次后,就放在一边没用了,谁知半
年后,充电宝外壳居然被顶开了,电池鼓包了,打开充电宝,把鼓包电池
取出,测量电池电压只有一点几伏,用4.2伏电压200mA给电池充电,升到
3.6伏时改用2000mA电流充电,奇怪的是当电压到4.2V,电流接近0时,鼓包
竟然消失了,百思不解

网友:
锂电池要半电存放,亏电和满电都容易鼓包。

网友:
有的充电宝主板静态电流比较大的,或者并联电池不好存在漏电的都会导致放电后亏电。存放要50以上的电量,亏电很伤电池的。

网友:
漏气了,鼓包电池气体不会瞬间吸收的

网友:
珍重,扔了吧。

网友:
自己产生的气体,自己吸收了?皮子撑开了,还能缩回去?

网友:
我有个也是,充电后缩回去了。

网友:
曾也有一个聚合物软包鼓包了,也是充电后充满后竞复原了

网友:
过放的低电流充电,满电的低电流放电都可以收回去,不用扎孔。电流0.1C以内最好

网友:
有两枚聚合物,人体感应灯里拆下来的。现在都是鼓包状态,其中一枚试着冲过电,放置一段时间后,充过电那枚鼓包消失一些,缩回去许多了

网友(2021-10-18):
儿童手表聚合物锂电池,放了三个月暑假没用,电池鼓包了,把后盖顶开了,充电后也是缩回去了。安全起见,买了新电池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