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咱也改改匪殉K3,纯被动散热~~

楼主(2021-08-30):
作为懒人,之前直接收了台别人改好散热和漏油的K3A1:lol:今天拆开看了下,发现还是漏油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改K3的过程和材料就不多说了,网上多的是。
相对于给路由器安装风扇,我更喜欢只用散热片。

导热胶粘个昂达牌散热器上去:giggle:CPU散热片顶部打一点热熔胶,跟铜片一起固定死,防止铜片晃动或移位。

改好后的内部,为了防尘防虫,外壳还是要装回去的。

第一次改K3不太熟悉,拆了2次,用掉近30克较好的硅脂很多是浪费掉了。但效果还是有的,比自己改之前降低几度。。。

网友A:
  几度就蛋疼  一个小风扇 简单方便 ……

网友:
好高档啊,这就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
看来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度就蛋疼  一个小风扇 简单方便 ……

本来买的就是别人改好的K3,自己再清理维护下而已,肯定不可能再降一二十度啦,原基础上还能再降几度就不错了我不喜欢路由器用风扇散热,虽然简单有效,但时间久一点,噪音、灰尘就来了,且风扇寿命肯定没有散热片长

网友B:
降几度没有意义,买厚紫铜片自己打磨,再买热管转移热量到合适放散热器的地方用小涡轮风扇可劲往外吹,压制到50度以下才是正理!!!
新热管是可以一次折弯的,只要不是90度折弯一般不会瘪!!!

网友:
传说中的漏油器

网友C:
这种改散热,降不了多少吧,改温控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几度没有意义,买厚紫铜片自己打磨,再买热管转移热量到合适放散热器的地方用小涡轮风扇可劲往外吹,压制 ...

如果我再加个风扇上去,50度以下相信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不喜欢路由器用风扇散热,虽然简单有效,但时间久一点,噪音、灰尘就来了,且风扇寿命肯定没有散热片长。
改到现在效果也比较满意了,可以达到我长时间不用理它的程度,不再折腾了。

网友:
华硕的路由系统本身很高,我建议直接打孔,接一个12V风扇!

网友:
五十买了个无线时有时无的K3,想不要无线单主板改OP系统放在主路由使用,下面挂AP,有哪位有好的教程刷OP的,谢谢

网友:
还是加风扇散热才行。改过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改散热,降不了多少吧,改温控风扇吧

原装K3温度轻松超过80度,现在改纯被动散热,稳压65度左右已经很好了。风扇的噪音、灰尘、寿命都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
就是,能被动非要上什么风扇,人家设计也没见需要风扇,用个路由还得用风扇吹是有多夸张。

网友D:
天线位置出现大面积金属,这样会影响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位置出现大面积金属,这样会影响信号吧?

K3的天线本就是布置在两旁,况且散热片面积也不大,中间加散热片并不影响信号,这点别的网友也测试过。

网友:
最近几个月折腾路由器经验:真正发热大的东西被动散热没什么用,加风扇都不一定好用,一定要有风道和外部交换热量才有用!!!!

网友:
被动散热很难,热量太大的情况下,被动根本就不靠谱,用被动的,本身散热就不大,有点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