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感ubuntu的“升级”

楼主(2021-08-30):
ubuntu20.04
第1次“升级”:完了用起来没发现什么变化,倒发现swap分区不能自动挂载了,每次启动都得手动挂;不然打开网页就会死机;
第2次“升级”:完了用起来没发现什么变化,倒发现除了问题1,在打开windows分区时报dbus错误;每次都得从磁盘管理手动挂载;
第3次“升级”:完了,开机黑屏……最后卸载官方显卡驱动,装开源驱动终于进了桌面,但是开源驱动引起风扇狂转不止,整个桌面都在震,而且发现blender打开就报非法操作,而问题1、2也仍然如故……
那么,下次“升级”该谁了?声卡?网卡?意思是全整出毛病,然后“全新升级”到21版?这个“升级”思路也真是棒啊!
省的像winxp、win7一样完美无缺,结果用户都不愿意“升级”了

网友:
下次“升级”该谁了?
 应该是要楼主将电脑全套(包括全部软件)都要升级更换。

网友A:
自己编译Linux比较爽。

你用Ubuntu的话,哪怕用了很多年,除了apt get 之外,很多Linxu内部的日常管理都不明白。Ubuntu不能和Linux划等号。

用任何一个发行版,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被发行部绑定。你用了2年Ubuntu后不满意,想换成其他发行版的话,这2年积累取来的很多知识就白费了。

比如,你如果用openwrt,那么ubuntu的apt get那一套就行不通了。

你用任何一个发行版,一切规则就得听这个发行版的。

网友:
linux够稳定了,不需要天天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编译Linux比较爽。

你用Ubuntu的话,哪怕用了很多年,除了apt get 之外,很多Linxu内部的日常管理都不 ...

日常管理确实不会更别提编译内核了~
其实装ubuntu不是为了学linux,而是要用它替代windows做日常使用的系统。目前看,上网、聊天、听歌看电影、写文档、看资料、做网页、写小程序、写原生应用、处理图片音视频什么的都能100%替代,只是单片机、fpga开发暂时还找不到替代方案
至于各种管理功能,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就像用windows的时候,也是在做上面那些,而不会把电脑i配成路由、dhcp服务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常管理确实不会更别提编译内核了~
其实装ubuntu不是为了学linux,而是要用它替代windows做日常使 ...

我所说的日常管理,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就类似于Windows里折腾控制面板、注册表那些,总得会吧。

编译内核,听上去很神秘,其实就是个make && make modules_install就搞定,不难。

至于你说的“单片机、fpga开发找不到替代方案”,不知你是说的Windows还是Linux,其实Linux下这些开发工具是最完善的。

流行、开源的开发环境,Linux大多都有。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除了苹果),在Linux下都有很多开发工具。

网友:
试试linuxmint,我在用

网友:
从Puppy到Slax,到Mandriva再到Ubuntu,抱歉我真的一个都看不上,我努力过了真的,但是这些开源真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网友:
俺在用古董centos7,自升内核到5.13

发现更慢了

网友B:
单位有台DNS服务器用的CentOS7,没装图形界面。关机5秒,开机10秒。Linux是真正的生产力,就是代码不够亲民。可能对于歪果仁来说更好?毕竟满眼的母语不慌的。我一看就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位有台DNS服务器用的CentOS7,没装图形界面。关机5秒,开机10秒。Linux是真正的生产力,就是代码不够亲民 ...

您还只是慌,我是懵——毕竟以前只是知道有windows。后来用了下深度,感觉使用普通使用没问题,就是不会连打印机、wps显示有点虚、微信不大好用(机器老,装15版本微信不大好用,可散热风扇转的已经比较厉害了;换20版本的,微信是好用了,可是老电脑已经到了那个啥的末端了,连壳子都发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还只是慌,我是懵——毕竟以前只是知道有windows。后来用了下深度,感觉使用普通使用没问题,就是不会 ...

好家伙,别炸了。

网友:
新版本图形界面不如WIN省心。问题是还难用啊。旧机器不可能只跑代码吧

网友:
记得从13年开始,我装linux玩的时候就不敢首选ubuntu了,一般选linuxmint或者更保守的debian,现在还有manjaro可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