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快手直播购买的万欧插排(EONVIC GT-C4010)

楼主(2021-08-30):
快手直播剁手了两款插排,到手先拆一个16安空调插座,九块九包邮,做工怎么样请大家鉴赏。

网友A:
直播加价卖得,都是交智商税

网友:
看线的粗细还凑合吧,不过那个接触片是不是铜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非国标,清库存的。
正泰那时也是9.9包邮比这强多了。

网友:
直播就算了吧,也算是pdd产品了,从来不看那种短视频的软件

网友:
2016年的库存,插排这东西还是相信品牌的吧,毕竟要带大功率的电器,遇到促销的时候也不贵,如果只插充电头什么的,当我没说

网友:
 试试4KW是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播加价卖得,都是交智商税

看直播买东西,嫌磨叽,还是去电商页面直接看参数规格最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国标,清库存的。
正泰那时也是9.9包邮比这强多了。

正泰那辆车我也上了,超值

网友C:
线径一平方哦

网友:
插板才这么一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径一平方哦

关键还是铝线

网友:
这也要9.9,这做工五块我都觉得贵

网友:
短视频平台买东西就相当于当年的电视购物,基本智商税

网友:
线头焊接那里简直看吐了,再怎么样焊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网友:
这开关估计承受不住16A

网友:
这渣渣焊工

网友:
还是老国标,16年,库存货啊,用磁铁看看铜片和插脚吸不吸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山的,连焊点都焊接成这样,我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