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骆驼牌LED驱动电源---意大利TCI品牌多种调光电源拆解

楼主(2021-08-30):
意大利生产的TCI调光电源,LOGO是一只骆驼(也有可能是一只恐龙)
多种调光功能: DALI   NTC等功能
多档输出电流调整:0.250/0.350/0.400/0.450/0.500/0.550/0.600/0.700A(通过调整拨杆开关,调整输出电流)

电源外观
端子上方,还有一块档板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底面

电路板,
白色标签的那块电路板,是一个小模块,可以取下来的
通过端子连接

底部有贴片元件

DC端的IC,L3404

AC端的IC,L6562

取下小电路板,那块小板就是DALI调光模块,
取下小板,就是没有DALI调光的功能,其它的功能还是正常的

小电路板

ST的IC

两颗小IC

取走标签的小模块

楼主:
拨动拨杆开关,可以改变输出电流配套的LED模组,是12串的灯珠
拨杆开关的位置不同,输出电流也就不同

0.250A

0.350A

0.400A

0.450A,输出电流有些偏小了

0.500A,输出电流有些偏小了

0.550A,输出电流有些偏小了

0.600A,输出电流有些偏小了

0.700A,输出电流有些偏小了

变不同输出电流的功能,比较实用,
电路尺寸比较紧凑,

网友:
你值得拥有

网友A:
值得拥有的意大利TCI品牌

楼主:
要喜欢调光,喜欢折腾的朋友,就比较 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拥有的意大利TCI品牌

我初看,还以为是国内的TCL灯具的电源

看到意大利制造,才知道是洋鬼子

网友:
我去,你值得拥有

网友:
看样子挺高级,竟然用上8位单片机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差点看成tcl了

网友:
大家都以为是TCL了,其实意大利做工也不是那么特别了。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很不错的产品,不知道价格如何,如果价格贵了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网友B:
意大利专供中国的么?
标签上有不少中文

网友C:
好货,可惜现在新生产的好货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大利专供中国的么?
标签上有不少中文

应该是意大利的品牌,卖到中国市场的产品,重新设计了标签

我猜的

不知道是不是假洋鬼子品牌,对这个品牌接触比较少
不过,话说回来,电源本身做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货,可惜现在新生产的好货不多啊。

贵的电源,现在卖不动,或者说销量有限,还是便宜货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