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 铃木 雨燕 原车无CD车机 TB-9129 DLP 收音部分 高清图片 Si4730收音芯片

楼主(2021-08-30):
如题,说话算话,决不食言。
就是这样的收音机,型号是TB-9129 DLP,我想知道它的收音芯片是什么型号。

这样面板的车机,还有一种2018年以后生产的版本,就是下图这种带二维码的,贴纸右下角是生产日期,这个我没搜到拆机图,哪位坛友有这个车机拆开多照几张图片也行,收音芯片必须照,其它的芯片也请尽量清晰,谢谢。

----------------------------------------------------------------------------------------------------------------------------------------------------------------------------------------------------------------

下边链接是我发的一个关于AM中波收音无干扰声的芯片Si4730的拆机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544-1-1.html

网友A:
楼下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帮忙。

谢谢支持!!!

网友B:
首先声明一下,下面两种雨燕收音机,并不是楼主要找的DSP芯片收音机
第一个是09年雨燕收音机,性能非常渣

第二个是楼主所说标签带二维码的,性能未知,但NXP的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
日本车无论什么配件,都是一般般,从不堆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声明一下,下面两种雨燕收音机,并不是楼主要找的DSP芯片收音机
第一个是09年雨燕收音机,性能非常渣

谢谢你的回复,虽然不是我要找的 TB-9129 DLP 型号,但是雨燕收音机最新版拆机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非常感谢。能不能麻烦你把雨燕新版收音机前面板线路照给我,还有外壳上的贴纸,也照给我,因为我在你的电路中没找到AUX线路,新版也许是通过排线接到AUX口的,我想确认一下。

我找的具体型号是 TB-9129 DLP ,不是DSP,我一开始也以为是 DSP 呢,后来仔细一看才知看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声明一下,下面两种雨燕收音机,并不是楼主要找的DSP芯片收音机
第一个是09年雨燕收音机,性能非常渣

你发的第1个性能非常渣、分立件的,具体型号应该是 TB-9129B ,我说的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虽然不是我要找的 TB-9129 DLP 型号,但是雨燕收音机最新版拆机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非常 ...

AUX是通过排线到CN3然后到PT12311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发的第1个性能非常渣、分立件的,具体型号应该是 TB-9129B ,我说的对吗??? ...

抱歉,老机器的外壳不在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型号是啥。

题外话,如果楼主对SI4730情有独钟,假如有空闲时间,可以找SI4730模块用自己熟悉的单片机或者arduino驱动,也应该蛮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老机器的外壳不在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型号是啥。

题外话,如果楼主对SI4730情有独钟,假如有空闲时 ...

惭愧,我不会单片机也不会安卓也不会制版,还有自己做的我感觉不美观,所以我更倾向于买美观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X是通过排线到CN3然后到PT12311的

谢谢回帖,前面板电路板能麻烦你照一张全图吗?你现在的图片跑线路得两张图片合起来才能跑,还是一张全图跑线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X是通过排线到CN3然后到PT12311的

功放块型号是什么?

网友:
旁边有晶振的那块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前面板电路板能麻烦你照一张全图吗?你现在的图片跑线路得两张图片合起来才能跑,还是一张全图 ...

AUX从前面板3.5插座经过排线到下图橙色标注的过孔

然后到TP12311的pin10和pin14

然后到TDA7377

楼主:
自己支持自己第1天

楼主:
自己支持自己第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