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葩的电动车充电器,竟然不能和定时器搭配延时充电。

楼主(2021-08-30):
       这一个奇葩的电动车充电器,竟然不能和定时器搭配延时充电。举个栗子,我晚上6:00下班回家,假如我用定时器设置晚上9:00开始充电,结果到了9:00电动车充电器不工作,连指示灯都不亮,这个时候如果把电动车插头从定时器上拔下,插到市电插座上,还是不工作,非得把插到电动车上的品字形插头拔下,重新再插到电动车才工作。
         如果晚上遇到停电时间久一点,再次来电,充电器就不会工作了,很不方便。
         大家能解释一下原因吗?谢谢!

补充:上午百度电话号码,问了厂家,接电话的是一个老板,女性,她说确实有这个保护功能,至于为什么她也不太清楚。

网友A:
改一下电路,将定时器接在品字形插头后面

网友B:
浪涌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涌保护了。

应该没有这么高端吧,也就十几二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
充电器里面的可控硅拆了不用直接短接

网友C:
所为的“微电脑智能保护.......我忘了哪个品牌的车上面充电器也是这样,充满或者空载过段时间会自动切断220,你车上插着,相当于给充电器里面的控制电路供电了。,他也在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为的“微电脑智能保护.......我忘了哪个品牌的车上面充电器也是这样,充满或者空载过段时间会自动切断220 ...

你的意思是充电器测到了电动车电池端的电压?换个思路,在电池端串联一个二极管能不能解决?

网友:
这玩意就是相当于自带了限时充电? 就是插着电  没有对电池充电也自动断开?  还是不能先插电池再插220?

网友:
你的充电器本身输出带有充满自停功能,拆开看看内部电路结构。

网友:
有些充电器,带电池检测,也就是说,只有充电器先加电、再检测到接上电池,充电器才会有输出。如5楼说说,你可以试试。

网友:
拆开研究研究,这样直接看外壳估计都是猜。

网友:
换一个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充电器测到了电动车电池端的电压?换个思路,在电池端串联一个二极管能不能解决? ...

可以,不过会有个二极管压降然后充不满

楼主:
补充:上午百度电话号码,问了厂家,接电话的是一个老板,女性,她说确实有这个保护功能,至于为什么她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上午百度电话号码,问了厂家,接电话的是一个老板,女性,她说确实有这个保护功能,至于为什么她也不 ...

你问老板有没有智能保护,不管老板是个老人,小孩,他都会说有。你问老板有没有缺点或者不完善的地方,老板都会说没有。

网友D:
肯定是充电器的保护功能,认为长时间电池保持同一电压的情况下,认为电池已经被充满或者电池损坏,这时候就直接断开了220V的电路了,其实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只是与你这个延时充电有些不匹配了,那你就看是不是弄两个定时器,先接通品字头,然后再接通220头,因为很多充电器都要求先连接电瓶再连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充电器的保护功能,认为长时间电池保持同一电压的情况下,认为电池已经被充满或者电池损坏,这时候就 ...

改造起来好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充电器的保护功能,认为长时间电池保持同一电压的情况下,认为电池已经被充满或者电池损坏,这时候就 ...

有没有其他办法来配合延时器使用?

网友:
把定时改为断电不行吗,插上就充,定时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电路,将定时器接在品字形插头后面

想法挺好,但貌似定时器都是220V供电!机械的到是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