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安利净水器滤芯拆出来的计时芯片

楼主(2021-08-30):
我把过期的和新的互换,结果旧的滤芯就不闪红灯了,滤芯就是靠着这个计时的,类似水卡,但是读卡器为什么读不出来啊

楼主:
大神们看看这是ic卡吗

网友:
类似门禁卡  识别的

网友:
这样看不出来,用pm3之类读卡器可以确定类型。如果手机有nfc可以贴上去试试,有反应的是Ic卡,没反应的可能性很大是ID

网友A:
理论上这种应该用IC卡,ID只是一个卡号,存不了过多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种应该用IC卡,ID只是一个卡号,存不了过多内容。

用的pm6也读不出来,idic都能读。
公交卡,门禁卡都能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pm6也读不出来,idic都能读。
公交卡,门禁卡都能读出来

pm6自然不行,那是商家炒作出来的,只能读一般常见卡。

网友:
用手机的NFC试试有没有反应,没反应估计是ID的,如果是ID的,那估计是机器内有存储ID的卡号来计数,计数不在芯片里

网友:
也有可能是特殊频率的

网友:
质保的核心技术

网友:
咸鱼上有卖破解技术的,这个机器就是坑爹货,超滤加活性炭加紫外线杀菌卖6.7千,滤芯1500一年,卖的不是净水器是朋友关系加信仰

网友:
跟打印机一个套路,高价卖耗材而已。

网友:
这东西是传销啊

网友:
看线圈像是ID,而且这种东西应该是滤芯内部有某些认证程序,而它会记录一个卡号交互了多久,以此来确定是否过期。我猜的。

网友:
毕竟是六七千的货 不搞点所谓的高科技怎么行呢,,,,这玩意儿看到有拆机的就是超滤的机简直就是抢钱

网友(2023-07-17):
你好,这个芯片要怎么拆下来。是装在电路上面的还是装在滤芯上面的。我在咸鱼上买了一个,不会装。卖我的又死活不肯教我怎么装。

网友:
和墨盒有一拼,哈哈哈,技术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