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萌新拆一个远古的斯柯达点火锁芯

楼主(2021-08-30):
最近我的老明锐出现了钥匙无法熄火,扭不动的情况,拆开发现是锁头坏了,由于第一次拆,虎了吧唧,把锁芯都搞坏了,索性拆下来做个教程,还有一个就是由于拆解太过于虎了吧唧,新的 锁装回去不通电,有没有大佬会修电路板的,我怀疑是转向柱控制单元被我搞坏了,如果有人能帮忙那就万分感谢了!!!

这个锁芯是法雷奥的产品,上面印着w和oooo的印子,应该很多车通用。

先拆锁芯,把钥匙打到acc位置,转子上有个缺口对着线圈上的孔插入钢针,插入最少5公分,如果没有对准可以适当扭动钥匙

这样锁头就下来了

铝座内部

拆掉白色尼龙环可以看见一个钢针,这个已经被我拆了,据说卡锁芯的可以拔了他
铝座尾部是点火开关,拆解的 时候 有技巧,从黄圈部分沿着铝壳用扁钢针插入即可

点火开关是个很简单的构造,而且有防呆口,拆开后不怕装不回去

继续分解

拆解结束。

网友A:
装回去不通电,很有可能是线序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回去不通电,很有可能是线序的问题吧

插头都是单独的模样,不会差错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转向柱控制单元的 保险丝烧了,躲在角落里我没发现。换了一个又生龙活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