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仪FY76 硬封DM1106芯片 6000字 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1-08-31):
朋友推荐一个福仪FY76万用表,本来想买老款的绿色胶套的,结果问了一圈没有!只买到了黑色的!
出厂默认6000计数,出于无聊,改了9999,频率档增加了温度测量功能,电容档底数改了一下!另外,哪位老师知道电阻档砍底数咋办? 出厂砍的还不少,砍掉0.4-0.6Ω了。
改9999还是存在一点线性问题,纯属娱乐意义不大!
对于几十块钱的价格来说,整个表做工还可以吧,电阻档的精度不错(600Ω量程除外),测量速度,反正这种芯片就这速度,不苛求速度的话,也能忍受吧!蜂鸣档速度可以,二极管档速度也行,就是没声音!
其它档位精度都可以,这种芯片一般不用担心精度问题!

楼主:
简单拆机图及闭壳校准方法!

网友A:
兄台对表是真爱啊,慢慢玩
这表颜色太黑,好丑,总感觉好山寨,
话说现在的垃圾表都在扣覆铜面积吗?都在省铜

网友A:
我还是喜欢这个,还有双向TVS管保护,不怕烧

网友:
自从用了30块钱的山寨表之后对其他万用表全都无爱了

我的2只胜利都被我雪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对表是真爱啊,慢慢玩
这表颜色太黑,好丑,总感觉好山寨,
话说现在的垃圾表都在扣覆铜面积吗? ...

国产表还是覆铜面积小点好,我怕漏电,哈哈,PCB材质不行,又薄又疏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这个,还有双向TVS管保护,不怕烧

你这也不行啊  福仪有五个二极管保护  两个热敏电阻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也不行啊  福仪有五个二极管保护  两个热敏电阻 哈哈

5个二极管和热敏扯蛋的,你是玩表的你最清楚,有多少烧的表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二极管和热敏扯蛋的,你是玩表的你最清楚,有多少烧的表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不是关键 ...

哈哈  有这个还不如没这个。昨天国强修一个61E  二极管烧了好几个,保险竟然没事,主控都挂了

网友:
工具不在多,能用就行

网友:
大几十的东西,还是很不错了,不输一些大品牌货。

网友:
20多元安能118也能用 只是不知精度怎样

网友:
以前买的老款68元还可以

网友(2022-04-06):
和特安思801c,差不多

网友(2022-10-13):
不错,坐等降到30块

网友:
怎么查不到DM1106的资料呢

网友:
查不到DM1106的资料啊

网友(2022-11-27):
这表不错,我给朋友买过一块,cPU比0660高一档

网友:
这个表的存储器信息能保存多久呢?

网友(2023-09-16):
这个表性价比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