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3C S3600-28TP-SI 三层交换机拆机,刷固件后变砖头求助

楼主(2021-08-31):
从咸鱼100块收了个三层交换机回来玩,拆机清洗主板。开机测试,功能正常,报错F,应该是风扇坏了。

风扇坏了,风扇周围生锈,主板上面一层灰。

爱默生的电源,12V,4.5A  做工扎实,UC3843+MOS管方案

背面非常干净,

主板是多层板,做工看上去非常好,用料也很足,水洗后非常干净。

主板背面只有一些阻容元件

三个8口 交换机芯片,都有散热片在上面,不知型号

BCM5836KPB的MCU,两片现代的内存,不知名的FLASH,

上面两个是三星的高速缓存,中间最大的应该是网络处理的主控CPU,散热片盖住了型号,右边小散热片盖住的是两个光口和网口的千兆交换机芯片。

DC-DC电源

这个是先水洗清洁后的主板图,还是非常干净的,生锈也处理了一下。

开机,接COM口线,清除原来设置。用的是2007年的固件。

后记,因为自己在官网下载到2014的新版固件,升级过程出现意外,变成砖头。
现在BOOTROM也进不了,百度看了一下,这个型号的设计缺陷,FLASH上传超过8个文件会出错,造成不能引导。
万能的坛友啊,谁有办法可以刷回去啊,不然就变成一个大砖头了。。。。。

网友:
100收这么老的设备,有啥好玩的

网友:
老设备应该先找个旧一点的版本先刷一下看看,直接最新版本风险有点大。

网友:
那不是艾默生吗?

网友:
开关电源是爱默生的
华为、华三的交换机的电源大多数用爱默生的

网友:
打H3C售后,看看能不能解决。

交换机路由器只要能用,没重大漏洞,才懒得升级呢,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刷机之前为什么不备份原机的固件,这是折腾佬的基本意识吧

网友A:
说实话,07年的交换机,拆开看似内部肉多量足,但因为当年制程的原因,导致芯片多总体功耗又大,实际还不一定比现在200元级别的新交换机性能强。当年这么多芯片,现在也许一两个芯片就全部搞定而且发热也小。

网友:
老机器能正常使用就可以,特别是交换机这类网络设备。如果没有明显的BUG,一般官网会有说明,就不要刷新版本。
用三层交换机,看中的是功能,小型办公室使用肯定没问题。或者拿来学习命令行操作,都是不错的。
另外,我以前还见过用全汉电源模块的。

网友:
启动时按CTRL+B,看能不能进BOOT,一般升级不会升级BOOT的。能进BOOT就有救。没有就看看有没有JTAG接口,还能刷一下。

网友B:
这个是百兆的,旧的交换机不能直接升级最新版本,要先升级过渡版本的。看能不能进bootrom 吧,能进就有有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百兆的,旧的交换机不能直接升级最新版本,要先升级过渡版本的。看能不能进bootrom 吧,能进就有有机 ...

bootrom也进不了,官方BUG,超过8个文件就会造成FLASH文件系统崩溃,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trom也进不了,官方BUG,超过8个文件就会造成FLASH文件系统崩溃,

华三的机器分为BASE bootrom和 一个高级点的ROM,BASEROM 能进去就可以旧了,一般这个很难坏的。要最新的固件我可以发你

网友:
H3C交换机电源容易出问题,见过一批交换机电源几乎都出过问题,解决办法是换电源板!(换电容没人愿意干,换新机还要配置)我们09年一台5600交换机风扇坏,换风扇后现在还能用。

网友:
除非bootrom升级出错,不然不会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07年的交换机,拆开看似内部肉多量足,但因为当年制程的原因,导致芯片多总体功耗又大,实际还不一 ...

问题是人家防雷比现在的机器好,而且因为旧还便宜,对我这种包工包料的不回去返修就是最重要的,反正耗电跟我没关系

网友:
上电开机,等待显示按Ctrl+b,选择原来启动固件

网友:
能拆FLASH下来刷吗,不过需要的固件难找,可以考虑再收一个,备份固件,再修这个

网友:
这种老交换机装监控用还是很稳定的,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2024-05-28):
基础引导菜单还能进吗?进去初始化flash删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