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汤浅Q85 65AH;创驰蓝天六年启停电瓶566A、5.42mΩ剩余寿命?

楼主(2021-08-31):
创驰蓝天2.0L 六年60000+公里,义情时报警,充电一次电,可10A+充电电流,今年年初再充时5A多,电流高不起来,到是一直现在活的还好。

楼主:
论坛有活动,搞了个瓦尔塔EFB Q85,让店主测下原装汤浅。瓦尔塔表测内阻5.42左右。看来还都还可以。

网友A:
我的 4年报废。买了一块原厂的,500块,旧的也没回收,还在屋里放着。报废时候内阻还是5毫欧。至于报废原因,我看液面高度不一致,用注射器吸液位高的格,加到液位低的格里。没几天就挂了。放一夜就打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4年报废。买了一块原厂的,500块,旧的也没回收,还在屋里放着。报废时候内阻还是5毫欧。至于报废原因 ...

熱心會員 抽液换格加报废的吗。哈哈哈。。。
正常缺液是水蒸发,要补充蒸馏水即可。三年的时候补齐过屈臣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抽液换格加报废的吗。哈哈哈。。。
正常缺液是水蒸发,要补充蒸馏水即可。三年的时候补齐过屈臣 ...

我要是加蒸馏水应该也能再用两年。启停还是比较废电瓶的。不过已经可以了,用个几年也差不多了。

网友B:
厉害啊,这么看起来内阻和新的电瓶差不多啊。

网友:
我的瓦尔塔启停的不到4年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这么看起来内阻和新的电瓶差不多啊。

电瓶状态很难用数据准确检验状态、寿命。  2020年初电压不足报警时充电电流还好,几年初充电电流就起不来了。  所以预计剩余寿命不多了。

昨天撸的电瓶到手了,瓦尔塔EFB Q85 60AH  新的测试内阻是3.8mΩ

网友C:
我都换2块了,有一格水都浑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抽液换格加报废的吗。哈哈哈。。。
正常缺液是水蒸发,要补充蒸馏水即可。三年的时候补齐过屈臣 ...

网购的电池修复液可以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换2块了,有一格水都浑浊了

北方吗?冬天亏电冻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购的电池修复液可以加吗?

正常使用的电瓶是水蒸发流失的,缺液补水就够用一个电瓶寿命周期了。
电瓶若果因为亏电过、长时间充电不足、老化,修复是没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北方吗?冬天亏电冻住了吧。

南方,其间加过离子水,撑不了太久

网友:
车很牛的!虽然我买的不是马自达,但是很敬佩马自达工程师的精神!

网友:
我广丰雷凌 60ah 一年多就挂了 因为停车监控 车联网比较费电。360全景接错了一直通电,过放了。

网友:
早几天摩托车电瓶不行了,检查发现只有7.2伏,实测140毫欧,汤浅的4安时电瓶,之前测试过是15毫欧左右,用开关电源调到14.4伏给它充了几个小时,电压恢复,内阻到了28毫欧怎么也降不下来了。所以一次过放,对于铅酸的伤害还是很大的。大家最好避免过放吧。

楼主的电瓶不到6毫欧,属于优秀。大可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4年报废。买了一块原厂的,500块,旧的也没回收,还在屋里放着。报废时候内阻还是5毫欧。至于报废原因 ...

浓度错了,肯定出问题,另外,请教一下,怎么打开的,为什么我找不到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方,其间加过离子水,撑不了太久

看用车习惯,长时间短途用车,充电不足。高温等,都影响电瓶寿命。
我北方之前丰田威驰汤浅60AH用了六年(不好习惯是洗车时放音乐,夏季每周1~2小时。。。),这台启停用六年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状态很难用数据准确检验状态、寿命。  2020年初电压不足报警时充电电流还好,几年初充电电流就起不来 ...

请问楼主,电池在哪撸,价格优惠吗?

网友:
好电池,楼主研究的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