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能带机50台左右上网的有线路由器

楼主(2021-08-31):
原来的dlink Ni8100坏了,不能连接,现在哪款可以替代?

网友:
磊科的企业级可以考虑一下,在就是软路由,我用的N3160+4G内存+8GSSD+Intel千兆多网口网卡,免费版爱快用着一样丝滑,稳定带机百台左右完全没压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个软路由吧,正版的话可以考虑爱快A320,要是自己装的话可以用淘汰下来的主机装个多网口的千兆网卡,用U盘引 ...

这年头用软路由不是傻缺么。才50台机器的带机。随便哪家的路由器都能搞

网友:
随便哪家搞搞就行了,tplink的低端企业级,三四百块钱也不值钱

网友:
买个200来块钱多网口的atom主板,刷个软路由比路由器好用多了,毕竟要带50多台

网友:
软路由+千兆交换机。软路由可以买R2S,也就两百多吧。交换机随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用软路由不是傻缺么。才50台机器的带机。随便哪家的路由器都能搞

你一定没有真的用路由带过50+以上的设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一定没有真的用路由带过50+以上的设备吧……

呵呵,50台机器的设备才哪到哪,别动不动就软路由,那种东西现在都是归结为电子垃圾类。
自己折腾玩玩可以,生产力工具还是拉倒吧

网友:
50台同时上网要考虑多一丢丢。
比如广播域和碰撞域,分流、限流、防火墙等等,性能一般的路由器功能都带但是效果并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用软路由不是傻缺么。才50台机器的带机。随便哪家的路由器都能搞

200块以下的成品路由器,实际带机量基本都达不到50台

网友:
稳稳当当还是企业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块以下的成品路由器,实际带机量基本都达不到50台

看清楚在回帖,三四百块,不是两百以下
tplink 473g,实际测试500M带宽带个一百号人,活跃用户六七十号压根就没有问题

网友:
50台机子,不是每台都开而且经常大数据量吞吐的话,新出的200元-500左右的家用路由都能胜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50台机器的设备才哪到哪,别动不动就软路由,那种东西现在都是归结为电子垃圾类。
自己折腾玩玩可 ...

怎么就动不动了。软路由也不贵啊。你不要非买x86的就好。比如最近很火的R2S也就两百多。性能也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k2p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就动不动了。软路由也不贵啊。你不要非买x86的就好。比如最近很火的R2S也就两百多。性能也是非常强大 ...

1、软路由,不是单单是看硬件,而还要去卡那软件,请问你软件哪来?花钱买?还是使用开源的?
前者代价比你买个成品路由器要高不知道多少倍,后者稳定性和安全一直是个问题,如果自己有开发能力,那可能解决部分问题。
楼主问出这种问题显然不会有啥开发能力。
2、请区分,生产力环境和自己折腾着玩的环境。
3、你说的那个R2S,说实话,不如买个三剑客的产品,同样的ARM架构,人家成品厂商的软件优化能力不比你自己开源的DIY的强?

网友:
你就照着d-link那个配置去买呀,是否需要相同的功能?多wan口?
如果只是一个宽带进线,下面带多个二层交换机,那选择的面就广了。

网友:
mt7621 刷高恪的 都行

小娱C1 刷好的也就 100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软路由,不是单单是看硬件,而还要去卡那软件,请问你软件哪来?花钱买?还是使用开源的?
前者代价比 ...

对对对,您说的对。

网友:
你难道没见用mt7621的机器来带网吧上网的帖子吗?  就你这50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