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motoz3的攝像頭,順便魅藍主板也玩壞了

楼主(2021-08-31):
有夠難拆的,我還想把旁邊的線接上的,結果拆爛了。。
反正我是小孩子,不是專業的,是這麼成長的
以後都不想亂拆了
只要夠熱,就可以隨便脫衣服了

楼主:
魅藍主板本來只是用來練習植珠換存儲的,可是被我弄掉觸點了。。不能再練習了,沒有玩幾次呢,專業的工具真的很重要的
剛才搜了一下百度是電源管理芯片,4g網路,wifi藍牙

楼主:
CPU應該還能用吧,不過應該無用武之地了

网友A:
看上去感光平和铝基板,电路板都是连体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感光平和铝基板,电路板都是连体结构。

手機太精細了,很難摸啊

楼主:
補充兩張圖片,順便說一下剛才看視頻發現在現有的手機攝像頭上加一個舊攝像頭聚焦鏡就可以做顯微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