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乐视typec数据线不能充电了

楼主(2021-08-31):
乐视typec数据线不能充电了,但是能传输数据,插到手机上,手机充电指示灯是亮着的,但是不进电,连接电脑也这样,传输数据没问题,但是电量时间长了就掉电,以前连接电脑用的时候虽然充电慢,但是能进电。这是原装线,乐视1s的,现在做备用机,看小说方便。看了看两边插头尾巴处也没有折损,数据线外皮挺厚的,用的也挺仔细。已排除充电器的原因,换别的线能充电。

网友A:
乐视的大头双面插久了就接触不良,我两根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视的大头双面插久了就接触不良,我两根都扔了

哦,是双面插这边缘故是吧,今晚看看回去换一下

网友B:
有没有怀疑是手机坏了?

网友C:
不插电的情况下,将 小头 中间 稍微掐扁一下,看行不行。不过最好配合 usb测试仪 判断。

网友D:
乐视的垃圾玩意,只要加乐视2个字的东西 都不会在买了。 垃圾垃圾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怀疑是手机坏了?

手机没事啊,换根线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插电的情况下,将 小头 中间 稍微掐扁一下,看行不行。不过最好配合 usb测试仪 判断。 ...

好的,回去试试,么有测试仪啊,qiong

网友:
手机没有问题,就是数据线的问题。有的数据线压线不好、或者插口有缺陷,就容易导致接触不良:看似可用但是不能用。

网友:
乐视这线就这质量,插在多口USB上,充的S慢,拿功率计看了下电流,不太对。。。估计要重新焊个USB A的头子。。。

网友:
A口是双面插的吧,接触不良正常。

网友:
我有根线也这样,充电没耗电快,一测电阻不稳定,5-12欧

网友:
果断扔掉乐视数据线算了。

网友:
我有三根都是你这种同样问题,之前两根都把c头拆了当个USB取电线了,现在第三根还能维持1a电流,先瞎用着了

网友:
把a头的其中一面下面垫点东西,这样接触就会好很多。双面插的,中间很薄的一片,时间久了就接触不良,垫点东西当单面插的用。

网友:
乐视1s的数据线还是不错的,无损修复过usb公头线芯还是挺粗的

楼主:
昨晚回去拆修了,先拆了大头,换了三星的usb头,发现也不行,又拆了小头,发现线是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在那个小头里面了,估计是接触不好了,干脆直接换了,用安卓头换上,因为有一个安卓转typec头,焊好试机,可以充电了。里面的正负线,都是各连根粗线,这样总截面大,支持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乐视的垃圾玩意,只要加乐视2个字的东西 都不会在买了。 垃圾垃圾垃圾

充电头还不错。其他的不要。

网友E:
这条线还是很好用的,值得检查一下,我那条破皮了都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条线还是很好用的,值得检查一下,我那条破皮了都还在用

现在判断是前面的小头坏了啊,但是里面都灌胶了,也不会有松动或脱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