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还是cpu耐用啊

楼主(2021-08-31):
昨天整理下杂物,结果发现七个cpu,三块主板,三个硬盘,两个显卡。主板都是不启动,显卡部分显示不良,硬盘不认盘只有cpu 全是好的,从P4到一代、二代一路升级过来。

网友A:
一台电脑里面也就CPU还含有一点点黄金。

网友:
CPU封装好了内部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引脚或触点又镀金,不容易氧化。硬盘和内存和主板,与空气灰尘接触面大,容易氧化,长期不使用就容易坏了。

网友:
CPU的质检测试非常严格的,个人电脑的CPU出问题还是小事,工业上,特别是航天器的CPU出问题那就大事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台电脑里面也就CPU还含有一点点黄金。

不至于 现代CPU触点金量极低,还不如主板端CPU触针镀的多

网友C:
这玩意只要配好电源用大半辈子都不带坏的,一般人也用不了那么久,10多年到头了吧

网友:
既然主板都是坏的,楼主怎么知道cpu全是好的?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 现代CPU触点金量极低,还不如主板端CPU触针镀的多

黄金导线是封装在CPU内部的。外面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金导线是封装在CPU内部的。外面看不到。

接触面镀的金,键合用的金丝更少

网友:
现代的CPU越来越不耐用了

网友:
我十多年用了好几台电脑到目前为止坏了两根内存一块主板一个机械硬盘和几个散热器风扇。

网友:
CPU品牌你有的挑么?主板让你多花钱买堆料的你不心疼么?摸内存摸主板,有静电就能摸死,冬天摸摸CPU触点试试,一样死,主板死掉的情况有(元器件老化,BIOS丢失,进水短路,静电击穿,潮湿生锈,机箱或者散热问题导致的主板变形,电源炸了),要是主板上的元器件都是优等品。喷上隔离漆。那能用好久。
再看CPU是不是因为工作环境太舒适了啊。CPU能死于(静电击穿,不小心磕一下,插槽接触不良,长期过热,超频)

网友D:
最耐用的还是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耐用的还是机箱。

爱卿所言极是,我现在的机箱是04年的方正文祥,内脏换了3套了

网友:
cpu是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最尖端得人类智慧造物。

网友(2021-11-08):
想当年好多人满口电子迁移,各种注意,,最后几乎没有什么部件是死于电子迁移的,我能想到沾边电子迁移的现象只有热水器镁棒哈哈哈啊哈哈哈

网友:
电容老化最快了,旧主板旧电源大多死在电容上。CPU使用过程中也会老化,CPU其实有容错性,损坏些晶体管一样能正常使用,效率会有点影响。像光盘一样表面划伤了一点照样能读取出数据,但是读取速度不如完好的。

网友:
见多了就坏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只要配好电源用大半辈子都不带坏的,一般人也用不了那么久,10多年到头了吧 ...

是呀,看你的电容都长了青苔,都还没鼓包

网友:
我暂时也没用坏过CPU,而且喜欢买带K的U,能超能开核的板,,这是病,得治。。每次都是兴奋的开核成功,超频成功,第二天就降回去,然后默频使用,没得救了。在我手上电源坏最多,其次是显卡,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