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下三通网线作为集线器

楼主(2021-08-31):
今天空闲时做了个三通网线,想测试一下所谓的冲突域。
回忆了一下,十几年前大学刚有网络时,那时候的网络很单纯,校园网内最快速的ftp也就400KBps(byte per second),外校的比如清华最受欢迎的漫画ftp限速30KB每个帐号。
用的集线器,据说其功能就是把所有端接收的信号稍稍放大一下再从其它所有端广播出去。同一间宿舍5台机,共享几百KB的带宽,经常会听哥们喊“你先停一下让我先把这个片下完,就差一点“
现在想在淘宝搜个集线器玩一下看看,结果根本搜不到了,现在最底层只有交换机。听说三通头就是简易的集线器,除了没有放大功能外可以正常工作,我就想试一下。
这三个头线都很短,减少损耗,三个头的1236全部对应并联在一起,如果去掉任意一个头不用,这就是普通的百兆网线。
找了两台旧电脑,用这线接上交换机,设置好ip,电脑A是192.168.5.10,电脑B是192.168.5.11,主路由C是192.168.5.1,然后开始互相ping
A ping C 通
B ping C 通
A ping B 不通
A和B均可以连上局域网内的共享文件夹并且下载文件,试了一下,速度1.8MBps,达不到百兆网络的速度12M,并且两台不能同时下文件,只要一台速度占满1.8M,另一台基本就会卡死,连ping都断断续续,直到文件下完过几秒才恢复
其它的就没试了。
有一点让我想不通,就是A和B相互间ping不通,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肯定缺了啥东西,因为当年的集线器肯定是能ping通的

网友:
记得当年大家都称呼集线器为“HUB”,更早以前用的还是同轴电缆。

网友:
是不是你电脑不允许被 PING啊

网友:
我们那时候使用的也是这么个hub,叫集线器,那个上面还有一个叫做uplink的口。当时一个宿舍装了个宽带,512的,然后集资买了hub大家使用,后来毕业了,因为大量的宽带欠费,据说后来不给我们学校装宽带了

网友A:
电脑A和B是不是成了直通?水晶头是不是需要一头是A类,另一头是B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A和B是不是成了直通?水晶头是不是需要一头是A类,另一头是B类。

线的确是全部直通的,3个头全部B类,不过我之前听说现在网卡和交换机都能自动识别和翻转好像

想了想,即使能自动翻转,在三头直连的情况下,它也不知道该按哪个头来翻,所以只有交换机端是翻转了的

网友:
集线器不是把1236直接连接起来的…

12线对是发射,36线对是接收。

集线器里面是有芯片的,
它从任何网口的12线对接收了,
整形放大后,
重新发送到所有网口的36线对上去。

它里面也是一个矩阵的样式。
并不是简单地把所有网口的12相连接
36相连接………^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