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CHERRY樱桃青轴 黑爵光环合金AK60机械键盘拆解清洗维修

楼主(2021-08-31):
逛闲鱼发现一个比较便宜的剪线机械键盘:

据卖家介绍还是樱桃版的,而且没有拆修过,

心想拆按键卖都赚了,卖家为什么要便宜卖呢?

于是淘宝搜索了一下全新的价格,
虽然不知道是哪一款,不过最便宜的樱桃轴版本都要五百多,果断下单。

收到货都和卖家描述一致

正面注意看,按键上面没有字,是不是工艺太差磨损掉了呢?

背面

名牌

外壳使用了内六角螺丝,而且螺丝个头很大

论坛定制的22合一都没有一个批头适合,还好手头上找出个能用的T10批头

12颗密纹内六角螺丝

取下面板铝合金框架

没想到还不能拆下主板,按键都固定在一块比较厚的金属板上,而且金属板的部分螺丝还被键帽遮挡
到这里才发现按键的字在侧面

其实这时候已经可以接驳USB线了

不过为了彻底清洗消毒,还是全部拆散了

先用酒精消毒,然后用洗洁精清洗

分离底壳

按键特写

这就是大名鼎鼎德国樱桃按键

底壳用料稍微廉价了点,如果搭配ABS材料就非常哇塞了

这里还有修改的痕迹

编码器旋钮,调节音量和背光亮度

PCB参数

VS11K06A键盘主控,和售价过千元的樱桃MX8.0机械键盘一致

VS12L02A估计是LED控制芯片,同样和樱桃MX8.0一致

下图是樱桃MX8.0的主控(图片来自网络)

Vision VS01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整流桥

USB连接器

焊接USB线

我用的是惠普打印机的原装USB线,双屏蔽的

激动时刻来了

上机测试,背光灯全部亮起,按键测试全部正常,捡漏成功

USB线固定的地方我从原来断掉的那段拔下来套上去了,完美

满血复活

这样看按键的字就清楚了

背光灯亮起来,按键的字都很清楚,并且设计在侧面还没有设计在上面那么刺眼

最后附上官方的驱动程序

发帖辛苦,有分的加分,没分的点赞,感谢支持!

网友A:
你没有说多少钱收的啊
这个很重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说多少钱收的啊
这个很重要啊

估计百来块收的,毕竟卖家知道这是车厘子轴,不可能就卖几十块吧

网友:
满满的,都是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百来块收的,毕竟卖家知道这是车厘子轴,不可能就卖几十块吧

50包邮拿下的

网友:
50包邮 50包邮 50包邮

网友:
黑爵低端牌子这键帽送人都不要还能回本……

网友:
好像还是喷油键帽,比正常的OEM标准的高一点,字母印在侧面,单买一套这种键帽还挺贵的,

网友:
轴体正常就赚了,实际应用中机械键盘的寿命并不比薄膜键盘长

网友:
使用中没有黏连现象?
机械键盘用久了,特别是网吧的香烟味进去了,就是黏连,就是按一下键盘,显示2个。
我的蝮蛇键盘,就是如此,买了好多按键轴,替换了,才能用。

网友:
运气不错,捡漏成功

网友:
前阵子65包邮价咸鱼检漏了一把IKBC C104樱桃红轴,双色注塑键帽剪线键盘,出厂日期去年的,成色非常好回来逐个测试,发现F5没触发拆开轴里面弹片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接触,把弹片稍微往外面掰了一点点,再把断线接上TYPE C母口,成功修复,美滋滋。

网友:
捡漏还是看收齐。手气不错。

网友:
这个键盘可能是精华里面最便宜的东西了。

网友:
果然碰到了

网友C:
不错不错,现在樱桃轴也不值钱了,只要想收这价格基本都能收到。黑爵品牌一般,没想到居然用这样的主控。剪线我现在都打算改Type C了。

网友:
刚收了一款MX9.0无拆RGB黑轴无磕碰,全触发,300包邮,不知道是亏还是赚...

网友:
拆个轴体看看,里面是不是闪亮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现在樱桃轴也不值钱了,只要想收这价格基本都能收到。黑爵品牌一般,没想到居然用这样的主控。剪 ...

Type-C座子倒是有,只不过感觉没这个必要,因为有线键盘插上了基本就很少拔下来了,多加个接口反而影响电流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