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电瓶断电开关 给长时间不用车电瓶断电用的 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1-08-31):
网上卖的这种东西有人用过吗?给长时间不用车电瓶断电用的,感觉万一螺丝松了不是对行车有一定风险?用过的兄弟点评一下,看值不值得购买

网友:
容易接触不良,增加故障率啊

网友:
降低了可靠性,材质看上去也不太行。

网友A:
跑着松了没电了还是很危险的。。为啥不想办法解决漏电的问题呢。

网友B:
先去查查您的车能不能断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着松了没电了还是很危险的。。为啥不想办法解决漏电的问题呢。

车子没漏电,就是平时很少用,怕电瓶自动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去查查您的车能不能断电吧。

可以断电,就是因为之前很少用车,前些天用一下加上开空调直接就把原车的一只骆驼给干坏了,要充电也充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断电,就是因为之前很少用车,前些天用一下加上开空调直接就把原车的一只骆驼给干坏了,要充电也充不 ...

空调是用发电机的电吧?

网友:
没必要,有时间打开前盖还不如直接拆桩头呢

网友:
先去查查您的车能不能断电吧。我装得有,还可以,已经4,5年了。车不怎么动,注意有些车是不能断电的

网友:
直接断开负极,更简单。

网友:
买了,在用几个月,方便是方便,但是接触面积不够大,想办法增大接触面积。买的原因是老凯越主驾驶那边的门锁跳锁,直接把我一个塔塔电池干废了,心一恨,自己换门锁,才几十块钱,得不偿失啊

网友:
我买了一个放叉车上用,老车电路容易老化,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故障漏电,用这个还不用老是给叉车充电
但是轿车用这个估计会太麻烦

网友:
不装块太阳能电池板吗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装了,车是丰田卡罗拉,平时少开车就直接断开,用的时候就拧紧,用了好几年,在使用中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子没漏电,就是平时很少用,怕电瓶自动亏电

车子不漏电你加这个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
我一直在用,非常好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子没漏电,就是平时很少用,怕电瓶自动亏电

买了黄铜的,还是不好用……建议看看就行了

网友:
我在用,松是不可能松的,拧紧很难松开,不过时间久了,接触面会氧化导致启动电流下降,得按时清理接触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调是用发电机的电吧?

空调根本就不是用电的,用的是发动机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