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触摸显示屏幕七寸

楼主(2021-08-31):
这个怎么用

网友:
根据你的接口需要买块驱动,触控要接主机才行吧

网友:
触摸是I2C还是USB,usb的就好搞了

网友:
这是电阻屏吧

网友:
应该是四线电阻屏,我的车上老式导航仪就是这样的屏幕

网友:
找驱动板,触摸屏好像是电阻屏的,可惜了,用处不大

网友:
1.
2.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