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RONGDA小型针式打印机,怎么链接电脑?

楼主(2021-08-31):
怎么链接电脑?

网友:
说明上写着串口、并口都可以接电脑,找到线序说明就可以。

网友A:
搭车问下,打印扫描一体机上的扫描仪怎么拆出来单独用,打印机坏了想把扫描仪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打印扫描一体机上的扫描仪怎么拆出来单独用,打印机坏了想把扫描仪利用起来。 ...

你的想法真好。竟然想到拆出来单独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打印扫描一体机上的扫描仪怎么拆出来单独用,打印机坏了想把扫描仪利用起来。 ...

打印扫描都在一块主控板上!!没办法独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打印扫描一体机上的扫描仪怎么拆出来单独用,打印机坏了想把扫描仪利用起来。 ...

估计不好办。之前有台惠普打印复印传真一体机,那个传真板很容易坏,通病。想把传真板去掉做打印复印用,不行,开机报错的。不知道修改机器固件行不行,没那水平。
想拆下部分使用,机器自检这关过不去。

网友(2024-03-13):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好办。之前有台惠普打印复印传真一体机,那个传真板很容易坏,通病。想把传真板去掉做打印复印用, ...

爱普生彩色喷墨打印复印XP100,因为扫描头退到起始点驱动电机不停嘎嘎的响,把掉排线后,打印机缺纸缺墨指示灯就都亮了。不影响打印功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