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J4125MiniPC微型电脑花屏拆解请教

楼主(2021-08-31):
性能不错,用了一段时间,没毛病。最近花屏概率逐步增加,现在开机几秒就会出现。

拆开外壳,4个面。工艺还不错,就是风扇小了点,播放视频较长时间后测试,鲁大师显示CPU温度达85度;外加风扇降温后温度50度,但还会花屏、死机。

DDR的品牌很好,花屏不像是芯片质量问题。

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条高清线试试

网友:
可能主板热涨冷缩了

网友A:
这个出来没多久。应该还没过保修期。建议直接送厂家保修

网友B:
CPU内存都不可拆卸。尤其是内存不可拆卸。这个基本上就很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内存都不可拆卸。尤其是内存不可拆卸。这个基本上就很难了。

是的,BIOS修改时也会花屏,像是显示内存问题。

楼主:
换过,还换过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出来没多久。应该还没过保修期。建议直接送厂家保修

当然,先研究研究,拆下硬盘再返厂。

网友:
这种内存一看就是旧手机主板拆的,能有多好,花屏大几率是内存坏了或者虚焊了

网友C:
量一下  HDMI 端口后面的 那2个 10脚的  静电管 ....    静电管第3脚是地 ....

网友:
内存虚焊了吧。

网友D:
可能长期高温导致内存虚焊

网友:
高温虚焊的可能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  HDMI 端口后面的 那2个 10脚的  静电管 ....    静电管第3脚是地 ....

HDMI问题不会死机,鼠标都动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长期高温导致内存虚焊

没加外部风扇降温前,90度以下不算高温吧?

网友(2021-10-09):
bios能花屏那内存问题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2024-07-09):
楼主电脑修好了没,最大概率是长期高温导致的ddr或处理器高温脱焊,也不排除高温损坏了。还有一种可能是pcb质量一般,经受热长期多次热冲击热胀冷缩后过孔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