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制作空调定时器”,八旬老人首次发贴,版面、语言不妥,请多包涵

楼主(2021-08-31):
老年人使用空调,稍不留神容易得“空调病”,一般都采用手动遥控开开停停。但是晚上多次开停空调,影响睡眠,有损健康。于是制作空调定时器。采用搭积木的方式制作(技术含量少)。运行稳定,欲介绍给大家。

一. 材料与价格:
1.  空调遥控器   一只7.2元 。
2.  NS555单稳态延时器  一块,(选5V,0至5秒可调延时)+小塑料盒 一只(80*50*30,mm),共7.2元,它的作用是替代遥控器“开/关”按钮,当”单稳态延时器”通电时,它的常开端立即导通,延时一秒钟左右,自动断开,相当于“开/关”按钮的动作一次。然后使”单稳态延时器”断电,为下一次常开端导通作准备。
3.  5V电源适配器 一只,现有的。
4.  电子时间定时器 一只,现有的。

二. 制作方法:空调遥控器是靠发射红外指令而工作的,所以普通定时器不能直接遥控空调。

1.   改造“空调遥控器板”:
     ⑴先把“空调遥控器”拆壳,取出“空调遥控器板”,如图:
⑵  找准“开/关”按纽能接触的铜皮线路位置(红色小方格),如放大图:
⑶    利用小孔所在位置(蓝色),用铜丝作两个“接线点”,(与周围绝缘)
⑷   用尖头烙铁,小心焊接两根导线,(导线取材用耳机导线或细漆包线,线外是绝缘的),分别使红色小方格内的铜皮与“接线点”连接(见红线)。

⑸   将“空调遥控器板”恢复安装在前外壳上。并在“接线点”引出两根导线,简称“A导线”(它是开关按钮的导线)如图:
⑹   注意:黄色区域内的灰黑部分万万不能碰烙铁,它是导电薄膜。

2.   在“空调遥控器”后外壳背上,叠上半个塑料小盒,用螺丝将后外壳、塑料小盒、“NS555单稳态延时器”及USB母插座一起固定,再把“A导线”穿孔连接“NS555单稳态延时器”的常开端,延时器电源端与USB相连(注意+-)。如图:

3. 把“空调遥控器”前后外壳合上。如图:

三. 调试与应用:
1.   先测试“空调遥控器”(装电池):⑴按遥控器的开/关”按钮,观察空调能否正常启动。⑵ “ 单稳态延时器”的常开端短路一秒,观察空调能否正常启动。
2.   调试“单稳态延时器”的延时时间:⑴  把“单稳态延时器”内的可调电阻(电位器)调到“如图”的位置。⑵  将5V适配器直接插入电源插座(关闭电源),USB线连接“单稳态延时器”,⑶  遥控器对准空调,拨动电源开关通电,观察空调是否启动,(延时器绿灯亮的长短,判断延时时间)并逐步调准电位器,使之为稳定启动状态。

3.   综合调试,如图连接,

如何设置定时器?
注意:定时器的通/断(开/关)不代表空调的动作,它仅控制适配器的5V电压。所以“空调定时器”的工作流程:如图

举例:
一点钟空调开机,设置定时器
1开1:00       1关1:05(1关,断5V,为下一步延时器启动作准备)
三点钟空调关机,设置定时器
2开3:00       2关3:05(2关,断5V,为下一步延时器启动作准备)

网友:
八旬的太师叔
竟然会打字发帖,无论如何要鼓励加M

网友:
08年注册的,算是元老了。不管用什么方法,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就是好办法。

网友:
思路新奇,眼神不错,动手能力强。但愿我以后80岁还能像这样玩得动。

网友:
非常棒!不用任何互联网模块,现在基本是用博联什么的,自带红外和编码库。

网友:
天猫精灵,打开空调,制冷26度

网友:
应该再买一个便宜遥控器来折腾的,感觉这样折腾浪费原装遥控器,而且这种原装的,市面上几乎是买不到的

网友:
看来玩电子是有好处的 1长寿 2 81了思维还这么清晰,动手能力还这么强,老年人的常见问题都没有。

网友:
80还能来这分享,赞赞赞

网友:
一般空调遥控器上就有定时按键,如果嫌遥控器定时设置麻烦,可以外接定时器,但对于老年人来说,不应该这么复杂的(这么复杂完全能学会遥控器的定时功能!),开一次定时1小时或两小时即可。

网友:
向前辈学习,待我到80岁的时候也要像前辈一样能折腾

网友:
西瓜又叫寒瓜,也可酸梅湯,我懒就煮粥加百合

网友:
大爷这技术不错,看来眼睛还很好,动手能力还很强,向大爷学习。

其实还有更容易的解决方案,我的贴子中有一个8.5元的8266wifi插座,用美思齐非常容易实现红外的学习和发射红外信号,然后在点灯APP中设好开关机时间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还是换个好点的空调吧…温度控制的精准一点,温度别调太低一般来说一个夏天开机一次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单稳态延时器工作时长是多少范围?

网友:
挺好的,赞一下

网友:
80岁了,点个赞

网友:
80还能来这分享,赞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