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找了好几天,轻松电钻改起子机配件,电钻夹头更换起子夹头

楼主(2021-08-31):
找了好几天,轻松电钻改起子机配件,电钻夹头更换起子夹头。大部分人在使用起子的时候,不需要很大的扭力。一般的12v电钻的慢档足够。
小功率专用起子机,一般是4v单锂电,转速太慢。
能不能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一般家用扭个螺丝更本不需要冲击功能。
12v电钻前面那个夹头太笨重。
能不能把普通12电钻和起子机结合在一起,找了几天,终于找到这个配件。
还能做短一些就好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已经马赛克处理。

网友:
直接把主轴加工成内六方

网友:
论坛早就有人发过这东西了 里面的轴不太结实 容易断

网友:
挺贵的嘛,超过了电钻的价格,算了,就这么用着挺好的

网友A:
坦克家的这个不香么

网友:
普通短夹头只有4cm,你这个都快6cm了

网友:
这叫做脱裤子放屁。。。。。直接夹延长杆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坦克家的这个不香么

随机配的延长杆不更香??

网友:
这个几年前就全网无货了,而且太长,真有需求买12v扭力批吧

网友:
太贵,这价不如把电钻卖了换电批了。

网友B:
直接买个这种不是更好

网友:
这种夹头里面不知有无逆向锁紧螺钉,没有的话是否需要乐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这种不是更好

图片搜不到,求关键字

网友:
带快拆夹头的机器,不香嘛,直接买,啥都不用改,主轴取下夹头,里面就是个六角插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这种不是更好

正解。其实这种就是普通的充电钻换了个专用的输出轴,已有一些厂家推出成品,但省了个大夹头之后的成品却比充电钻贵很多,实无道理,也许是初期成品因量少导致价高吧。相信随着跟进厂家的增多,这种充电批的价位会降到与普通充电钻持平甚至低于普通充电钻的水平。
选择这种产品的肯定是为了追求工具的短小与轻巧,像楼主展示的这种转换头只是减轻了一点整机重量但机身长度并无实质减少,还有一个问题是反牙固定螺丝的使用导致拆卸螺丝时的强度严重不足,所以好几年前推出后并未得到市场认可,现在基本销声匿迹。至于有坛友提到的充电钻原配钻夹头再夹一个快拆头的那种摇摇晃晃的结构,对于追求轻巧的单一用途使用者来说更是不伦不类、无法接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其实这种就是普通的充电钻换了个专用的输出轴,已有一些厂家推出成品,但省了个大夹头之后的成品却 ...

是的这种太贵了,比无刷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搜不到,求关键字

电动螺丝刀扭力批,没有博世电池的话全套贵了不太值得买

网友:
脱裤子放屁,把论坛网友带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