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100 放电测试,有图有曲线

楼主(2021-08-31):
最近买了几片TP5100充电板回来玩。
这东西号称充电电流可以达到2A,但测试过程中发现,温升太厉害了。
1.75A电流时,电感芯片的温度就达到了70度以上,2A电流时,更是一路升到80多度,此时这块充电板的损耗功率高达2W以上。为了避免冒烟,2A电流只测了一小会就手动停止了。
准备弄些导热胶片来回给它降降温,看看能不能控制在60度以内。
1、板子的模样

2、放电测试曲线。

网友A:
5100如果坏了会直接输出5v哦,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0如果坏了会直接输出5v哦,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谢谢提醒,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网友B:
很奇怪,这东西刚出来时候,模块要8块钱一个,那时候都是真货。那时候我赞叹:这东西dcdc充电比线性的4056发热量小多了。那时候真的不热。到了后面2、3元就大把假货芯片、缩水电感,发热量又媲美405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这东西刚出来时候,模块要8块钱一个,那时候都是真货。那时候我赞叹:这东西dcdc充电比线性的4056 ...

哪里还可以买到不怎么发热的?
现在的某宝,乱哄哄的,便宜的假,贵的也假。难买得到原厂的芯片了。

网友:
我的用12v给两串电池充电,2*2cm的散热片压不住,要加风扇,发热很大温度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这东西刚出来时候,模块要8块钱一个,那时候都是真货。那时候我赞叹:这东西dcdc充电比线性的4056 ...

果然,看了一眼我的5100,F标比楼主的小,而且芯片左上角原点比楼主的更靠近芯片左上角,离F标很远。去淘宝看了一下买家晒图 ,小点的F标的样式居然还有不同的,至少发现两种样式的小F标。。。。卧槽,这里面肯定大部分都是假货!

网友(2024-07-29):
慎用此种充电模块,为此模块我真是尽了心!买了一个防水接线盒,拆了一个上海贝尔12v的小开关电源,加上切换一块或二块电池的选择开关,集成块上加上散热片,还有将两个发光二极管引出来。做好后确实漂亮。可惜只充了一块电池就玩玩了。经检查12v小开关电源板损坏,单独模块加整流电源空载电流近3A。贝尔的小开关电源是当年一线通上用的,质量没问题。应该还是5100模块质量问题!

搜遍资料,说是用12v电源输入,要在模块的输入端并一个电阻+电容的小线路,加上一个电容即便还有电阻,这也相当于加了一个滤波电容,不是更抬高输入电压吗?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