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优利德UT56万用表用电流档测电压烧了

楼主(2021-08-31):
膜还没撕,就用电流档测电压了。一阵火光之后就测啥都显示-1了。
长这样,烧了后放仓库好几年,今天又拿了出来,请大家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黑了

铜箔都烧断了。
有谁知道哪里坏了吗?

网友A:
那根康铜丝就是20A档位的检流电阻。
表测量的是检流电阻上面的电压,所以基本上只会烧毁检流电阻。

你的表pcb上链接香蕉插座和检流电阻的铜箔烧毁,就是充当了保险角色。

网友B:
联系优利德厂家售后,免费维修,付个单程运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康铜丝就是20A档位的检流电阻。
表测量的是检流电阻上面的电压,所以基本上只会烧毁检流电阻。

检流电阻坏了,也不应该所有档位都显示-1啊

楼主(2021-11-15):
引用 网友B:
联系优利德厂家售后,免费维修,付个单程运费即可。

问厂家了,人家直接不给修了,说烧了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系优利德厂家售后,免费维修,付个单程运费即可。

这种人为损坏一般不给保修,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C:
这种表保护电路多,基本不会烧芯片,
找图纸,检查下电流档的保护二极管和电阻,就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表保护电路多,基本不会烧芯片,
找图纸,检查下电流档的保护二极管和电阻,就能修好。 ...

俺是小白,只会用,不会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是小白,只会用,不会修啊

搜索我的帖子,有这表的电路图,按图修就行了,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