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开卡失败TooMuchBad Fail(3D2)

楼主(2021-08-31):
2246XT开卡失败TooMuchBad Fail(3D2)。

镁光NW713,8CE,256G,请教各位大佬是什么问题需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闪存写废了吧,我也有类似的,扔一边不管了

网友B:
试试加焊一下主控,碰到几次类似的错误,加焊了一下主控好了。

网友:
坏块太多 /降低下颗粒频率看看  指定一下开卡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写废了吧,我也有类似的,扔一边不管了

颗粒应该没问题,903里能跑圈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加焊一下主控,碰到几次类似的错误,加焊了一下主控好了。

多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