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旧笔记本通电开机电路求救

楼主(2021-08-31):
08年的笔记本,双核2G,本来打算扔垃圾了,灵机一定做个群晖nas,居然还带的动,惊喜中,放到家里也可以远程访问,几乎就完美利用了。但遇到一个远程开机的问题,该机器主板不支持通电自启动、wol、定时开机等,所以想做一个简单的电路来实现开机,用智能插座控制电源,软件中可控制关机。
所以现在卡在了开机小电路上了。
方法一:短路开机键,试了下,通电好像不开机,即使开机了是不是还会关机?相当于长按电源键了?
方法二:电容短路开机键?
方法三:设计个通电导通1秒的电路?然后断开,模拟按键一次。
所以哪种方法可行呢?求大神指导下,我找了坛子里好像没有类似的帖子

网友:
直接24小时开机就好了

网友:
直接30包邮买个台机用的WIFI开关机控制卡 飞线到开机键即可

网友:
找NE555延时电路,控制继电器,智能插座上电继电器吸合1~2S(根据笔记本开机键按键时间)然后释放。继电器常开触点并联到开机键。

网友:
可以使用延时继电器模块

网友:
有些BIOS里可以设置来电时主机状态,设置成Power On就可以通电自启。
如果没有的话,应该也会有PXE ROM选项,然后用Magic Packets开机,这个是以前网吧常用路数。
要是还没有,开机开关上弄个点按开关,自己设计个物理按键精灵,来电自动捅开关。

网友:
BIOS里如果有来电时主机状态设置就省事了。

网友:
网络唤醒,网络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