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支持电视机顶盒的app,最低安卓4.1系统,目前测试阶段

楼主(2021-08-31):
大家帮忙测试下,求反馈

本次版本2.0(20829版本)
最低可支持安卓4.1,好多老机器都可以安装
增加筛选功能
增加软硬解码,播放时可以菜单键选择解码器
无广告

下载地址:
https://wwa.lanzoui.com/b0eqx9jif    密码:g4pc

网友A:
其实就是老虎TV,看一会就要缓冲,并且明明是在手机上安装的,在观看不久后却又出现提示要求在手机上安装。不过我的手机没有插入电话卡,并且发现观看的内容与同样是IPTV节目源的内容时间相差了1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老虎TV,看一会就要缓冲,并且明明是在手机上安装的,在观看不久后却又出现提示要求在手机上安装。 ...

这个版本增加了官方直解,没有线路限制

网友B:
网络播放直播电视台内容肯定要缓冲的,哪有IPTV那么直接啊,有些可以优化到本省的(比如我用江苏电信的宽带,它能连接到江苏电信的源),还能快点。安卓模拟器上试了TV版,有个提示信息,然后就没有了,一直不再有任何动作
模拟器里是安卓7.1.2的

==网上搜的解决方案,我猜测是最后一个:包名忘了同步改了,Debug正常,打包正式版后出错==============
日志错误
Use JsonReader.setLenient(true) to accept malformed JSON at line 1 column 1 path $
出现的场景
1. 一种是所有接口都出现这个问题,一种是个别接口出现这个问题。

2. debug场景下能够正常使用,打正式版的包使用时只要跑接口就出现这个错误;

分析
1. 百度过很多博客,大多数报的是json解析错误,使用gson解析错误。但是debug使用的时候是正常的,所以排除;

2. 也有说是传的数据由空格的原因,这个我也一一排查了。我获取的数据都 et.getText().toString().trim(); 处理过了,也排除;

3. 接口编写的问题我也查过,并没有任何问题,debug情况下是能够正常使用,所以排除;

4. 也有说是路径问题,用的是同一个路径,这个也排除;

5. 最后,唯一的不同是打包方式不一样。打包引起不一样的地方,那就只能是代码混淆的问题。出现第一条的时候排查了好久,发现混淆的代码也是没有问题,后来才发现对应这个接口的entity类,没有放到entity里面,导致混淆的时候出现无法解析的情况。修改即可使用。第二个场景是修改了包名,忘记更新混淆文件proguard-rules.pro里面的内容。

解决
#---------------------------------实体类---------------------------------
##修改成你对应的包名(com.xxx.xxxx指的是包名)
#实体类不参与混淆 com\xxx\xxxx\mvp\model\entity
-keep class com.xxx.xxxx.mvp.model.entity.** { *; }
-keep class com.jess.arms.widget.** { *; } #自定义控件不参与混淆
-keep class com.xxx.xxxx.mvp.ui.widget.** { *; } #自定义控件不参与混淆
1. 检查实体类位置是不是写对了;

2. 检查你的现在的包名是不是对得上proguard-rules.pro里面的包名。若不一样,打正式版时必然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

网友:
好多盒子都是4系统,赞一个。

网友:
这个可以看爱奇艺,腾讯的会员视频?

网友:
我安装了,粗略用了下不错的。不过小孩都没耐心看片了,开了电视就喜欢用app刷那些抖音快手短视频: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播放直播电视台内容肯定要缓冲的,哪有IPTV那么直接啊,有些可以优化到本省的(比如我用江苏电信的宽带 ...

应该是服务器没连上,我这边实机   模拟器都试过  没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
下一个试试。

网友:
太好了,大力支持

网友:
下一个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
安卓4.4可以安装,卡在“火星电视TV”无法进入

网友:
支持电视机顶盒的app,最低安卓4.1系统,目前测试阶段

网友:
试了一下  还不错 谢谢

网友:
最低安卓4.1系统,目前测试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播放直播电视台内容肯定要缓冲的,哪有IPTV那么直接啊,有些可以优化到本省的(比如我用江苏电信的宽带 ...

n1盒子,安卓7.12,跟你显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播放直播电视台内容肯定要缓冲的,哪有IPTV那么直接啊,有些可以优化到本省的(比如我用江苏电信的宽带 ...

一样问题,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