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TP-link RE350,是国内没卖的,国外回来的,打孔机

楼主(2021-08-31):
做工比国内的tp好太多了,很有重量,打孔位置正好在散热片位置,用来做ap,实现WiFi覆盖,除了不能mesh,其他都非常好

正面

背面

指示灯跟wps按键

电源板

很大的散热片

屏蔽罩

MT7612EN

MT76**

MT7621AT

网友A:
看上去还不错,国内这种不会有竞争力。

网友B:
这孔打了跟没打一样啊,简直血赚了啦,以前收过空正好打在CPU上面,或者内存走线位置的,那种就很尴尬了(那会硬着头皮修复过一块打孔的X99和C612的主板,逐层布线修补,不是电烙铁能胜任的,当时用了给IGBT模块打内部绑定线的机器,全程显微操作,弄好之后打专门的封装胶,很麻烦),前前后后折腾了两周,后面再不收打孔板了,整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孔打了跟没打一样啊,简直血赚了啦,以前收过空正好打在CPU上面,或者内存走线位置的,那种就很尴尬了( ...

还记得大学时买地摊的打孔磁带,用透明胶布修补

网友:
麻蛋,和牛奶一样内外有别

网友:
做成这样,国内是卖不出去的。
价格太高了,能接受的人太少

网友:
feixun前几年做过类似的,

定价399和金融产品绑定才有人上车投资

网友:
TP这也是搞双标了,不过价格不一样,也不好说,要对比得同价格比质量

网友:
出口赚美元当然做工好啊给足了价钱;
国内就不一样了,便宜还想更便宜

网友:
AP居然舍得上7621AT啊

网友:
这做工太好了,看来又是双标产品

网友:
出口国外的总比国内的质量好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TP的WIFI6路由才199,你说能有多好的做工!

网友:
这个孔看起来是专业人士打的!  搞过几次打孔当废品处理的 全是打穿,通孔 伤心!

网友:
真规矩,7621+64+千兆口双频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出口欧美国家产品好是好,但也要看多少钱,消费不起也没用。

网友:
现在不是禁止洋垃圾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孔打了跟没打一样啊,简直血赚了啦,以前收过空正好打在CPU上面,或者内存走线位置的,那种就很尴尬了( ...

那是为了当洋垃圾清关,税少,很多打孔剪线的设备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不错,国内这种不会有竞争力。

片面了,国内大牌的做工不比他差,当然不是TP粗粮这种主打性价比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