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也 拆 19.9元的 电动牙刷 换电池

楼主(2021-08-31):
也 拆 19.9元的 电动牙刷 换电池

网友:
以前也用的这种牙刷,它只是单纯的震动,乱震,用了飞利浦就知道,飞利浦是上下震动,模拟人正常刷牙,左右是保持平行的

网友A:
就是一个典型的变种跳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典型的变种跳蛋。。。。。。

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种四驱车马达谈不上好电机了,说白了又是个电子玩具了。

网友:
电池款1元包邮

网友:
好歹花个几十块买个好点的吧 这偏心轮

网友:
大家满意牌电池略屌~

网友:
额。20不到要什么自行车,这塑料外壳也真够凑活的。貌似电子元器件还没个塑料磨具成本大啊。

网友:
以資鼓勵 这种震动牙刷孩子用可以,牙龈适合。   换的电池虚标严重,应该换索尼一类的14500。成人牙刷我选择小米T300\T500

网友:
偏心块。。。这不是电动牙刷,就是个电动震手器。
电动牙刷的原理不是这样的,不是让牙刷本体振,而且刷头往复上下高频摆动或者往复旋转。
当玩具买个可以,给孩子给自己千万别用,不如手动。
长此以往刷坏了牙,牙齿的成本购买飞利浦最高端的牙刷。。。好几支了。

网友:
换了吧,用磁悬浮的那种转子。

网友:
这是玩具,不能刷牙的。要么手动,要么最差150元的飞利浦6511

网友:
19块可以了。手上有空心杯电机的,更不耐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