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1-08-31):
RTRT
有知道这个电路设计的作用吗?

网友A:
TTL下载器,好像是给单片机重启一下

网友:
代替你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下载器,好像是给单片机重启一下

对,是下载用的,但是是UART通信

楼主:
怎么理解?

网友B:
51stc isp先复位才能通讯比较麻烦,有卖开发板的魔改烧录软件把rst加几颗三极管通过ttl线实现自动复位再下载,就下载前通过rx tx先发送复位电平,三极管拉低单片机复位后再下载,省的你自己再按一下复位按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stc isp先复位才能通讯比较麻烦,有卖开发板的魔改烧录软件把rst加几颗三极管通过ttl线实现自动复位再下 ...

谢谢解答,我上电试试看,理解下这个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