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金ch341编程器问题:芯片编程失败,请检查芯片放置与接触(已解决)

楼主(2021-08-31):
用土豪金ch341编程器能读取,擦除后,查空,提示是空的,编程百分百后点效验就 提示请失败请检查芯片放置位置与接触。报错提示如下。求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
用这个_NeoProgrammer试试???

网友:
它那个IC夹座放久了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可以试试在夹紧状态下拨动一下IC
能写进去不代表接触是良好的,最后一步检验才是关键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用别的编程器蛮好,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但是写的片子能用。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某个特殊设备上拆下来的闪存,只能读不能写,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加密了。

网友:
换软件试试

网友:
这个341我有2个,多数是触点没放好。也可以换个软件,有些对芯片支持有问题。

楼主:
统一回复下,我用夹子加的小米路由器R1D的芯片,表象是这样,但是擦除是瞬间就完成,开始我觉得擦数据快正常,但百度说有的板子是会影响写入的,于是直接取下来再试了下,擦除的时间也有了,大约跟验空的时间差不多,所以这把操作完事校验通过了。非常完美。

网友A:
我每次都是拆闪存来上编程器,没有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都是拆闪存来上编程器,没有夹子。

原来如此

网友(2021-10-13):
确实,有时莫名其妙的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