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减小图片的大小?

楼主(2021-08-31):
经常需要上传各种证件和证书扫描件,有很多都限制了照片大小,今天遇到一个要把学历和学位证书照片限制在600k以内,怎么调整也不行,尺寸小了就太模糊了。
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软件?

网友A:
截图的很少超过600K吧

网友:
我用的ISEE,图片调整分辨率时可以预估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的很少超过600K吧

有没有其他方法呢,图片有点多,最后能批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其他方法呢,图片有点多,最后能批处理

用美图秀秀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美图秀秀很方便。

谢谢,我试试

网友:
老实用PS就好了啊,用JPEG格式,多压缩几遍,你图多大啊,一般600K已经很大的图了

网友:
又前有一个photosize.exe,批量操作很方便

网友:
Acdsee/FSViewer,都很方便能批量处理

网友:
只有几百k的iSee就行,其实还有不少在线工具

网友:
样图都不提供的神仙问法得到的也只能是天马行空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其他方法呢,图片有点多,最后能批处理

推荐Advanced Batch Converter,CTRL+B是批量处理模式,不用谢,我是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了吧,这是蓝猫淘气三千问在刷分,别浪费时间了。

阿西巴我又忘记看ID了……

网友:
这个技术术语叫Resize,我一般单个图片用光影魔术手,批量图片用Batch Image Resizer,JPG有个转换质量参数很重要,直接决定图片大小,一般90左右不会影响图片清晰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人是蓝猫淘气三千问,小号有十个之多,专业刷分的,千万别浪费时间理它。 ...

本来还想回答的,看来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