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锦宫 TEPRA SR530C 标签打印机拆解

楼主(2021-08-31):
直接上图,废话放到后面讲,这是机器正面:

这是机器背面,使用 6 节五号电池,打印的时候电流比较大,外部供电采用 11V 1.6A 的适配器,如果你放大看,可以看到产地是深圳某个小渔村生产的(

楼主:
后面其实还写了点废话的,因为文本里面加了个 emoji 就丢失了!(这什么破论坛啊~2021年了难道还在用 GBK编码?)算了反正也不重要了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打印即时贴?

网友:
锦宫的标签机在SR530之前的型号,都是由EPSON贴牌的,由在深圳福永的EPSON自有的工厂生产

网友:
这个看着就费电,电机个头那么大

网友:
买耗材赠机器

网友:
公司就用的这个,

楼主:
难怪这种机器都是漫天要价 看国产的色带就知道耗材的成本其实很低

网友(2022-11-13):
最近迷上这个了,搞了两台sr230,咸鱼又收了台sr530C

网友:
咸鱼刚收了一台08年的机器

网友:
屏幕老化了,亚克力也裂了,哎 ,到处也没见到有卖配件的

网友A:
想来找找看屏幕型号的,从头到尾也没看到拍下屏幕的信息

楼主(2023-06-22):
引用 网友A:
想来找找看屏幕型号的,从头到尾也没看到拍下屏幕的信息

啊呀,哥们你私聊我嘛!我可以单独拍给你。这论坛帖子发布时间长了就不提示有回复了!SR230 和 SR530C 手上都有,530C 的优点是可以支持 PC 端软件,锦宫对比兄弟是它的客户端只支持 Windows 这点有点遗憾(个人日常很少用 Windows 系统),530C 大概是相对存量较多而且能支持中文字库的机器了,个人觉得如果选择锦宫,该款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前提是买二手)。另外吐槽一下 SR530C 功能虽然更强大,但是机器内置中文竟然只有宋体一个字体!SR230 起码还有黑体可以选啊!这得怪 EPSON 主控不支持更大的存储?
个人理想中的标签机的顶点应该是一个更大屏幕(单色的就好),然后支持完整的 Linux 系统,拥有更大的存储空间和无限的可能(虽然它就用来打印个标签),这玩意儿的成本和应用空间大概也就适合 hacker 们玩吧

网友B:
想用老POS机DIY一个标签打印机,不知道咋弄,坛子里有玩过这个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老POS机DIY一个标签打印机,不知道咋弄,坛子里有玩过这个的吗?

哈~手上也有一台捡来的 POS 机,这个梦我也做过!一般 POS 都是安卓系统的,就算你搞定了原来的系统把它那个 launch 改掉了可以当普通安卓用了,但是还得搞定用来打印的软件。或许这对某些高手(掌握相关平台知识的)来说并不算问题,但安卓系统又不具有通用性,很多 POS 机主板又是杂七杂八的开发版,连资料都找不到那种别说 SDK 系统了。或许有一天所有安卓板子都能刷上 armbian 就棒棒了!

网友:
看着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