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730灯珠0.5W有必要用恒流芯片7135驱动吗

楼主(2021-08-31):
如题,5730灯珠0.5W有必要用恒流芯片7135驱动吗?或者有更好的恒流芯片,如何同时做到亮度最高、不会因温度升高而过流烧坏灯珠呢?电池是3.7V锂电池

网友:
1. 需要恒流电路
2. 加大散热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
目前你的感应灯做到哪一步了?我是做小夜灯,自动感应。

网友A:
在使用LED灯珠时,一是要恒流驱动,至于是否用7135,根据使用情况和自身条件决定:如果用一节锂电池供电(3,7V),最好的选择当然是7135,但7135是线性恒流,如果电源能达到两节锂电池以上,可以考虑DC-DC降压恒流(低电压的时候也可以用DC-DC升压恒流电路);二是灯珠要有良好的散热,散热面积够大或强制散热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LED灯珠时,一是要恒流驱动,至于是否用7135,根据使用情况和自身条件决定:如果用一节锂电池供电(3 ...

我准备用 10个,5730并联,电压压3.2-3.4V,每个150mA,那么是不是要用3个7135350并连?最大1.5A电流?用锂电池供电,是用电阻分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用 10个,5730并联,电压压3.2-3.4V,每个150mA,那么是不是要用3个7135350并连?最大1.5A电流?用 ...

7135一只是300mA,达到1.5A得用5只并联,灯珠采用电阻限流应急用还可以,正常使用不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135一只是300mA,达到1.5A得用5只并联,灯珠采用电阻限流应急用还可以,正常使用不建议。 ...

用LDO还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LDO还是稳压二极管?

7135并联不就是这种电路吗?哪有什么稳压管呀?电压高的时候在电源端加电阻和稳压管,一节锂电池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