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跟风买了智能插座,请教点问题。小葱的编译不成功

楼主(2021-08-31):
看到坛友发的8.5的智能插座,也跟风买了几个,不过联想的没货了,就买的5孔的。
本人这方面小白,刷固件时遇到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卖家提供了两份代码,一个是联想的,一个是小葱的,也就是我买的这个。但小葱的编译不成功,提示如下
而我用联想的那个代码就没问题,可以正常刷写。
对比了一下两份代码,基本大同小异,只是小葱的多了几处代码。我贴出一部分
这是联想的:
#define BLINKER_WIFI                    //官方wifi协议库
#define BLINKER_MIOT_LIGHT              // 设置小爱灯类库
#define BLINKER_ALIGENIE_LIGHT          // 设置天猫灯类库
#define BLINKER_PRINT Serial            //串口协议库
#include <Blinker.h>                    //官方库
#include <ESP8266WiFi.h>                //官方库
WiFiServer server(80);                  // 服务器端口号

char auth[] = "改这里";     //设备key
char ssid[] = "改这里";     //路由器wifi ssid
char pswd[] = "改这里";     //路由器wifi 密码

bool oState = false;

int kg=5;//继电器输出
int de=12;//灯输出
int key=4 ;//按键
//*******新建组件对象

BlinkerButton Button1("btn-abc");              //设置app按键的键名
//*******app上按下按键即会执行该函数app里按键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if (digitalRead(kg)==LOW)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digitalWrite(kg, HIGH);
        digitalWrite(de, LOW);
        Button1.print("on");
        Button1.color("#0000FF");              //设置app按键是浅蓝色
        Button1.text("开启中");
   }
   else if (digitalRead(kg)==HIGH)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digitalWrite(kg, LOW);
        digitalWrite(de, HIGH);
        Button1.print("off");
        Button1.color("#00FFFF");              //设置app按键是深蓝色
        Button1.text("关闭中");
   }
}

这是小葱的:
#define BLINKER_WIFI                    //官方wifi协议库
#define BLINKER_MIOT_LIGHT              // 设置小爱灯类库
#define BLINKER_ALIGENIE_LIGHT          // 设置天猫灯类库
#define BLINKER_DUEROS_LIGHT            // 设置小度灯类库
#define BLINKER_PRINT Serial            //串口协议库
#include <Blinker.h>                    //官方库
#include <ESP8266WiFi.h>                //官方库
WiFiServer server(80);                  // 服务器端口号

char auth[] = "改这里";     //设备key
char ssid[] = "改这里";     //路由器wifi ssid
char pswd[] = "改这里";     //路由器wifi 密码

bool oState = false;

int kg=14; //继电器输出
int de=4; //灯输出
int key=13 ;//按键
//*******新建组件对象

BlinkerButton Button1("btn-abc");              //设置app按键的键名
BlinkerNumber Number1("num-abc");

int counter = 0;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digitalRead(LED_BUILTIN));
}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counter++;
  Number1.print(counter);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BLINKER_DEBUG.debugAll();

  WiFi.mode(WIFI_STA);
  WiFiManager wm;

  bool res;
  res = wm.autoConnect("AutoConnectAP", "password");
  if (!res)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connect");
    ESP.restart();
  }
  else {
    Serial.println("connected...yeey :)");

    Blinker.begin(auth, wm.getWiFiSSID().c_str(), wm.getWiFiPass().c_str());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

    Button1.attach(button1_callback);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app上按下按键即会执行该函数app里按键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if (digitalRead(kg)==LOW)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digitalWrite(kg, HIGH);
        digitalWrite(de, LOW);
        Button1.print("on");
        Button1.color("#0000FF");              //设置app按键是浅蓝色
        Button1.text("开启中");
   }
   else if (digitalRead(kg)==HIGH)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digitalWrite(kg, LOW);
        digitalWrite(de, HIGH);
        Button1.print("off");
        Button1.color("#00FFFF");              //设置app按键是深蓝色
        Button1.text("关闭中");
   }
}

//利用resetFunc()内置函数,实现断网重启,定义相关变量
uint32_t con_time = 0;    //断网记时
int con_flag = 0;    //断网标记,1为断网
void(*resetFunc) (void) = 0;

//硬件重置WIFI配网信息
uint32_t rst_time = 0;    //记录RESET_IO低电平前系统时间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BLINKER_LOG("Toggle on!");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Button1.icon("fas fa-lightbulb-on");
        Button1.color("#FFFF00");
        Button1.text("开");
        Button1.print("on");
        BUILTIN_Button.print("on"); // Blinker主界面设备开关按钮状态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BLINKER_LOG("Toggle off!");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Button1.icon("fas fa-lightbulb");
        Button1.color("#808080");
        Button1.text("关");
        Button1.print("off");
        BUILTIN_Button.print("off");
    }
}

void reset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state);
  //当长按"Reset"释放后清除配网信息
  if(state == "pressup"){
    for(int i = 0; i<3 ; i++)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Blinker.delay(30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Blinker.delay(300);
    }
    Blinker.reset();
  }
}

    //断网自动重连程序
    if (Blinker.connected())
    {
      con_flag = 0;
    }
    else
    {
      if (con_flag == 0)
      {
        con_time = millis();    //给断网时间赋初始值
        con_flag = 1;
        }
      else
      {
        if ((millis() - con_time) >= 90000)    //判断断网时间超90秒后执行重启,这个时间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
          resetFunc();
        }
      }
     }

     //复位清除配网
    if(digitalRead(Button1) == HIGH)
    {
      rst_time = millis();    //刷新复位针脚复位之前的系统时间
    }
                if(digitalRead(Button1) == LOW)
                {
      if((millis() - rst_time) >= 3000)//复位按钮按下时长大于3秒,开始清除配网信息
      {
        //清除配网前LED灯闪烁
        for(int i = 0; i<3 ; i++)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Blinker.delay(30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Blinker.delay(300);
        }

后面基本相同,错误就出现在多出的代码里面,我也不懂这个不会修改。或者可能是我的库有问题?

求大佬帮我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include <WiFiManager.h>

导入这个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导入这个库试试

是添加这个代码到文件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添加这个代码到文件头吗?

太极创客有个汉化版的,这里仔细看下吧。http://www.taichi-maker.com/home ... 6-tips/wifimanager/

网友B:
WiFiManager.h 是配网用的,要是你顶部设了WIFI并且以后也不换WIFI,可以把报错的浪注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Manager.h 是配网用的,要是你顶部设了WIFI并且以后也不换WIFI,可以把报错的浪注译掉 ...

好的 感谢您

网友C:
看我刚发的贴,我也是搞了好久,就是上传不了,后面换了个刷机软件才得

网友:
请问跟的是哪股风,我这吃屎都吃不上热乎的。。。。

网友D:
我是直接用了联想的代码,改了针脚就能刷,灯和按键也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用了联想的代码,改了针脚就能刷,灯和按键也都正常。

我刷联想能刷进去,但插电没反应,敢问大佬用的什么库和开发部选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刷联想能刷进去,但插电没反应,敢问大佬用的什么库和开发部选项?

需要修改输出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修改输出引脚。

是的,那个改了的,不知道为什么没反应,后来用美思奇那个自己用模块做了一个,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修改输出引脚。

是的,那个改了的,就是插电没反应,我怀疑我的arduino库或者开发组件有问题。我换了美思奇买个自己用模块做了一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刚发的贴,我也是搞了好久,就是上传不了,后面换了个刷机软件才得

积分不够55:mad: 自己根据坛子里大神折腾了一下 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积分不够55 自己根据坛子里大神折腾了一下 还可以

前面设置错误,我改成3币了。但是系统还会收35,这个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设置错误,我改成3币了。但是系统还会收35,这个不懂怎么回事

35是板块收的,默认就是35再加设置的数值。我比较惨,花25买了,下载要花35,结果就是花了25也没下上

网友:
小葱的,今天到货,老手机装上了APP,一切正常,而且还提示有固件可以更新,能用就行,暂时没有更新。就是高版本安卓的手机无法运行这个APP,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