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h61主板关机后风扇不停 能找到问题不

楼主(2021-08-31):
还是以前那块华硕,以前不触发,或者光是风扇转,无缘无故的好了,各个方面没任何问题。
现在又出现关机后风扇不停,确认是关了机的,短接开机可以重新开机。而且断电后再通电,风扇直接启动,但并没开机,还是要短接开机后才能开机,开机后没任何问题。
这是什么埂?
毛病还变了,懂的说说,看能找到问题不

网友A:
看着像是IO快挂了的样子

网友B:
这不就是24PIN接口,也就是ATX接口附近电容健康度下降的典型症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IO快挂了的样子

能具体说说吗,直接指出是那个东西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24PIN接口,也就是ATX接口附近电容健康度下降的典型症状么

如果是这样,那我也能修
能指出是那个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我也能修
能指出是那个电容吗?

一般是紧挨24PIN的那几个电容,你一个个排查吧,因为我处理过的每个主机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都是那几个电容抽抽,分别是16V、5V、3.3V这几个记号的电容,大多都是1到3个一组,跟MOS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紧挨24PIN的那几个电容,你一个个排查吧,因为我处理过的每个主机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都是那几个电 ...

紧挨24PIN的地方只有两个电容,一个4v.一个16v,是这两个吗?

网友B:
我一般就检查靠得近的这几个,成功率80%左右,你试试替换成同等或者更大容量的新电容看看,或者测一下

网友:
我也有块板子这种症状,基本不关机了,反正能用也没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就检查靠得近的这几个,成功率80%左右,你试试替换成同等或者更大容量的新电容看看,或者测一下 ...

就是24针上面的那2个?
我弄弄弄看,谢谢

网友B:
注意极性和静电问题,替换法不管用的话就得考虑北桥附近电容的问题了,一般就大功率芯片和前级电容容易抽风,内存跟南桥附近就很少出问题

要是这样还是解决不了,内存金手指擦擦,搞不好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极性和静电问题,替换法不管用的话就得考虑北桥附近电容的问题了,一般就大功率芯片和前级电容容易抽风 ...

谢谢   今天太迟了明天弄
金手指应该没啥问题,换过几次内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今天太迟了明天弄
金手指应该没啥问题,换过几次内存了

这种直接涉及IO和POWER的问题比较棘手,实在不行就换掉吧,H61也够老了

祝武运

网友:
直接把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CPU供电4P没插好或者没插也是开机风扇转 有的板子是直接保护

网友:
我十几天前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朋友的一台机器,好像是技嘉主板,AMD A4的U,机器插上220V CPU风扇就转动,测试12V有8V左右,5V  3.3V无,按开机键后各组电压正常,机器正常使用,关机后CPU风扇不停。换电源后症状一样。机器正常使用就没管了。

网友:
我建议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C:
按说关机了,电源只有5vsb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说关机了,电源只有5vsb输出

说明关机流程没有结束,卡在哪一步了,所以觉得IO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关机流程没有结束,卡在哪一步了,所以觉得IO有问题

关机操作后,显示器无显示,但cpu风扇、电源风扇都在转,那应该不算关机。